[笔电] 苹果笔记本电脑开不了机 主板零件爆了 NEW-AV7是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2025-08-09):
开不了机了,拆开一看主板一个零件爆了,爆的是稳压二极管吗?小白一个,淘宝找不到同样型号的,可以其它什么型号的可以替代呢?
怎么可能骂教我都师傅,谢谢都来不及。请问这个钽电容是多大容量的丝印怎么看呢?

底部全貌

红色箭头是爆的零件,NEW-AV7,是稳压二极管吗?某宝搜不到同样丝印的型号。可以用什么其它的零件替代呢?谢谢大神了

网友:
钽电容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电容,挖掉一般就能开机了,但有一定概率这个电容短路引起DC-DC电源芯片也挂了。

开机后,测量这个点的电压多高,然后买相应电压的电容即可;当然高几个级别更耐用。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测试一下吧

网友:
我劝你别瞎折腾了,电子元件都分不清,我怕你一会儿折腾爆炸了,然后来骂,如果你要自己修的话,建议花钱去学习,自己搞不出来什么名堂的

网友:
这玩意儿没一定技术还是别折腾了吧,不然扩大故障还克的多了

网友:
这么多个 看起来是并接关系 应该是楼上几位坛友说的 钽电容, 小时候 把钽电容的白条一边也认为是负极 结构一上电..........

网友:
专业的事交专业的人

网友:
自己不好修

网友:
元件都搞不清的不要自己修了,如果打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那就自己折腾吧

网友:
反正都爆了,试试又何妨

网友:
看看旁边8个脚芯片啥情况。

网友:
拿个镊子或者什么把那个钽电容撬掉,再试能不能开机。不能开的话就修DC-DC。能开就这样用没问题。

网友:
叫论坛大老手把手指点下,晚上请吃个大餐。

网友:
拆个好的测下吗,不过看着旁边很多并联的小伙伴,更像是钽电容哦

网友:
问题往往都没有这么简单,当然要是拆了就能开机最好了

网友:
是电容无疑,只是不知耐压,容量,鬼子货,和国内标注不一样。

网友:
小心故障扩大

网友:
nec的 这爆了是有点大

网友:
没一定技术还是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