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的电平指示灯恒流调压电路制作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为我之前做的逻辑电平测试板做的,因为新设计的电平指示灯无法在5V电压下工作。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相对也比较稳定,输出电压可调,输出可以长时间短路。
先来看实物

正面

三极管用了长电的D880,这边用SS8050是不行的,因为功耗太小,输出短路会烧。

电压基准用了AZ432,因为输出电压比431低,可以调到1.25V。红色LED点亮电压比较低。

背面

下面是电路图跟实测结果,我用的不是精密电位器,所以实际跟设计有所出入,我不需要那么高精度,这个就够用了。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2112-1-1.html

网友:
去玩嘉立创的EDA,打板也免费,羊毛不薅白不薅。。。。。。

网友A:
感觉4R7功率选小了

网友:
说简单也不简单,关键是懂技术

网友B:
这各种零件做工真粗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4R7功率选小了

用大点功率更好,电阻不热。我这个主要是保护的,平时工作电流几十毫安。如果要做恒流持续工作,那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各种零件做工真粗糙啊

咱这也就自己做来用用,可靠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到这板,专家来了都要绕道。

网友:
短接电流这么横吗?

网友:
射极跟随电路

网友:
具有限流功能的稳压电路。

网友:
使用铜导线替代铜箔可以过大电流,不错!

网友C:
用红色led充当恒流基准并做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红色led充当恒流基准并做指示

是的,而且红色LED比稳压管压降低,电阻可以用小一点功率

网友:
以前买了很多洞洞板,估计不会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