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家里门禁电话改自动应答开门

楼主:
这种简易的门禁电话,楼下按房号后,对应电话会振铃,然后摘机后再按开锁按键,就能开门。不振铃时,电话没电。可以加个简易的电路或者模块,实现振铃30秒没人操作时,能自动开门吗?

模拟摘机和模拟按下开锁按键,

网友:
用振铃信号触发摘机按键,又要模拟开锁按键,有点难度

网友:
自动开门放进陌生人了吧

网友:
可以,一般都是2线制的,开门就是线路接通后把两根线短路。做个延时电路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我们这的,不摘机,只要响铃就可以开锁

网友A:
记得有坛友改过

网友:
理论上好改,实际操作挺费劲

网友:
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安全是一个问题。

网友:
有通讯的,可将响铃的喇叭输出、或屏幕的亮起,作监听/监测,再"模拟"按键

网友:
我家楼下的门都坏了

网友:
这不是等于没有门禁?

网友:
这个看起来应该有点难度。

网友:
433遥控器来一套,模拟按键,多年前这样用过。

网友:
这样改,不安全吧? 如果是谁按错了还行,如果是别有居心的人碰巧按到了,岂不是闯关成功。

网友:
你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以前改过用手机网络开门,原来的按键开关需要摘机才能开,接收电路的外接的两线有一条需要改在话机叉簧开关,具体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坛友改过

在老站,他还加了密码。

网友:
这个 好像不太 合理吧 自动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