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咨询:美的C19-SH1982电磁炉维修

楼主:
美的C19-SH1982电磁炉在拆除整流桥、IGBT、加热线圈后:

如果电路其它元件正常的话:

低压供电部分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主控芯片CHK-SO07能进行正常电压测试吗?
面板指示灯能亮吗?
能启动吗?

目前断电测量,整流桥、IGBT、电源保险管均已损坏。
电路图标注错误。主板上死活找不到给低压供电的整流二极管D3(1N4007)。反复检查,才发现这个二极管应该是D6而不是D3,(主板图红圈左侧的二极管即是)。
再检查,发现D6右侧的限流电阻R33(22Ω)开路损坏。

难怪按电路图分析,拆除整流桥、IGBT、加热线圈后,不影响低压供电,但我插电后没反映,原来是R33开路了。
等找个22Ω电阻更换后再试。

整流桥、IGBT、电源保险管同时损坏完全可以理解,但低压供电限流电阻R33开路,百思不得其解。
会不会是因为R33开路导致的整流桥、IGBT、电源保险管同时损坏?

网友A:
测量一下U1单片机8脚和其它各个引脚是否短路,若短路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根据前几天刚修的经验,你的IGBT和12a保险丝都烧坏的情况下,这颗单片机损坏概率很大,

还有78l05是正常的吗?VIPER12a有没短路?

网友B:
烂成这样了还修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U1单片机8脚和其它各个引脚是否短路,若短路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根据前几天刚修的经验,你的IGBT和1 ...

感谢。刚才检查发现低压供电限流电阻R33(22Ω)开路,难怪插电后低压没电。
还没换这个电阻,检查7805、VIPER12a、主控CHK-S007均无短路现象。
换了电阻再加电测量低压电路。如果主控损坏,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烂成这样了还修个毛线。

可能是铜线盘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铜线盘的哦

应该是全铜线盘。主板生产日期为2008年10月,而查资料得知电磁炉用铜包铝线开始于2010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刚才检查发现低压供电限流电阻R33(22Ω)开路,难怪插电后低压没电。
还没换这个电阻,检查7805、VI ...

串个灯泡测试,低压就是5v和18v   正常状态上电的时候风扇会转一下,然后红色led全亮,滴的一声出来后全部熄灭,那就正常了

网友:
装上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灯泡测试,低压就是5v和18v   正常状态上电的时候风扇会转一下,然后红色led全亮,滴的一声出来后全 ...

感谢!看来你常修该型号的电磁炉。上面的电路图非厂家正式电路图,而是网上搜索到的根据主板手绘的电路图。图中R33的阻值标注为22Ω,而我的主板上电阻上的颜色既像红色又像橙色,不清楚究竟是22Ω还是33Ω?

楼主:
你没看电路图?低压供电与整流桥无关。我只有在确定低压电路完全正常后,才能一次性购买整流桥、IGBT、保险管。如果低压电路有故障,尤其是如果主控芯片损坏了,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如果确实需要整流桥,有坛友支招用四个1N4007搭个桥,不接加热线圈,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看来你常修该型号的电磁炉。上面的电路图非厂家正式电路图,而是网上搜索到的根据主板手绘的电路图 ...

一个星期之前刚修过一台类似的型号,看图

唯有区别是我修的这台是8线的,你那块板子是5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看来你常修该型号的电磁炉。上面的电路图非厂家正式电路图,而是网上搜索到的根据主板手绘的电路图 ...

22欧姆或33欧姆,没关系的,这些电阻都是5%精度的电阻,大点小点问题不大。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功率差不多就可以

我这台开始是IGBT坏,12A大保险坏,背面有一颗0欧姆的跳线坏,还有那颗VIPER电源管理坏,7805也短路了,还有颗400v6uf左右的电容也鼓包了,最后都换了,最郁闷的是最后发现那颗单片机也坏了,最后使用了毕生之维修绝学终于修好了这台电磁炉,所以印象比较深刻,这颗单片机型号是QF808 V02 品牌型号是Qianfeng,内部还有固件,关键是这主板没有预留固件刷写口,所以不得不动用毕生之绝学,修了3个多星期才彻底修好,网上很多买这芯片的卖家都是2货,很多拆机芯片都是坏的,要么是没固件的,要么是5线的程序和8线的程序搞混的,不能混用,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总结下来就是只要有单片机或固件,这个型号的电磁炉就能完全修复

另外似乎找不到这颗单片机的手册及刷写固件方法,你若有发现线索,期待分享。

我都没找到电路原理图,自己各个元件测量一遍就可以了,发现这种类型的电磁炉安全设施似乎做得不是很好,单片机和IGBT直连的,若IGBT损坏很容易冲击单片机,唯有保护就是那个0欧姆的跳线,我那块就是0欧姆电阻炸毛了,导致单片机也挂了

自己用的电磁炉才会花费时间修修,维修成本已经超过这台电磁炉的固有价值了,若商业维修完全没有必要

测试的时候串个60瓦的灯泡测试就可以,若全功率运行的话再并个100瓦的灯泡,即很多人说的灯炮大法就能保证安全,不会炸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电路图?低压供电与整流桥无关。我只有在确定低压电路完全正常后,才能一次性购买整流桥、I ...

/

楼主:
看另外一张图,CUR是通过一个可调电阻接到CHK-S007的17脚,查17脚功能为电流检测,可能是用来进行过流保护吧。

网友:
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不能
没有整流桥,整流够不成回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看电路图?低压供电与整流桥无关。我只有在确定低压电路完全正常后,才能一次性购买整流桥、I ...

地是用的整流桥后面的地,所以整流桥还是必须要装的,而且整流桥和IGBT这种功率器件淘宝上假货非常多,IGBT最好买拆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地是用的整流桥后面的地,所以整流桥还是必须要装的,而且整流桥和IGBT这种功率器件淘宝上假货非常多,IG ...

临时测试可以自己用四个1N4007二极管搭一个整流桥,小功率测试下辅助电源好坏也够用了

网友:
可以装上整流桥,不装功率输出场效应管,确定12A相关电路正常,测量静态电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临时测试可以自己用四个1N4007二极管搭一个整流桥,小功率测试下辅助电源好坏也够用了 ...

感谢,你这办法好,1N4007我多的是。去年2元买了5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