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请指教,求助 联想 SL700 240G 固态硬盘开卡报错

楼主(2025-08-09):
大神请指教,求助 联想 SL700  240G 固态硬盘开卡报错

这个固态硬盘的闪存,1个是48GB的,一共有6块,5块闪存就240GB了,多出来一块是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MLC模式是32g每片,6片的话,就是192G。 在擦除过程中有错,可能闪存不保啦。看这个闪存的标识,应该是经过多轮次的开卡啦。估计有一片或多片闪存有问题

网友A:
多一片就说明开不了5片足容。简而言之,288G开出240G。这颗粒我感觉还不如QLC,性能一般,发热严重。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就跑个RDT看看,如果没时间折腾,就开成PSLC模式,看看能开出多少。按理说,6片开PSLC能开出96G。如果开不出96G的PSLC,那颗粒基本也就报废了,降容开着玩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一片就说明开不了5片足容。简而言之,288G开出240G。这颗粒我感觉还不如QLC,性能一般,发热严重。如果时 ...

开成 PSLC模式   是怎么 设置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上可能是对地。

网友:
颗粒质量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成 PSLC模式   是怎么 设置的,请指教,谢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5290-1-1.html

照葫芦画瓢。

网友:
待等高手 出现

网友:
在排除转接卡的情况下,多试几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