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所谓的充锋号48V20A变频脉冲充电器 拆开给风扇加点油降噪音

楼主(2025-08-09):
拆开给风扇加点油,顺便拍点照片,我只知道拆,把两异形螺丝扔了,老婆小电驴充电器,一直没拆开过,最近充电时发现风扇声音特大不能忍,上图片了。

网友A:
充电器板子看着挺整 洁

网友:
全是双列直插件

网友:
所谓的变频脉冲都是噱头,就一普通充电器

网友:
有个电量指示挺好的,觉得差不多就可以拔插头了。

网友:
质量看着一般般,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板子看着挺整 洁

感觉是一尘不染。

网友:
沒看明白怎么变频的?

网友:
做工不错,脉冲就可能没有了

网友C:
朋友,用缝纫机油不好,最好是用汽车全合成机油,每次汽车保养都会剩下一部分,风扇加油用汽车机油,效果更好!!加两滴就行了。

网友D:
长芯片是显示电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一尘不染。

老婆充完电后都是把充电器放座垫下面了,的确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用缝纫机油不好,最好是用汽车全合成机油,每次汽车保养都会剩下一部分,风扇加油用汽车机油,效果更 ...

汽车机油有点,我以为缝纫机油更好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芯片是显示电量用的

哦,那上面没印一个字。

网友:
这个是脉冲充电器!!!

网友E:
都是垃圾元器件
车用机油耐高温点,温度范围符合风扇轴承,缝纫机是低温的,

网友:
普通的充电器,没看出有特殊的电路

网友F:
没找到自动关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垃圾元器件
车用机油耐高温点,温度范围符合风扇轴承,缝纫机是低温的, ...

哦,谢谢,以后加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找到自动关机部分。。。。。。

充满后停了风扇也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