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上次用普通电池做了个汽车启动电源,这次用动力电池再做一个

楼主(2025-08-09):
  上次做的那个启动电源虽然能启动汽车但是需要配合原电瓶才行(当时原电瓶电压10.02V),所以就想弄一个完全能独立启动的电池,于是就有了这一贴

多多上买了4节动力21700电池,标称内阻2.多毫欧,实测内阻2.5几-2.67毫欧

上次那个直接上了没有加强绝缘保护,所以这次也买了青稞纸

上次那个夹子和线材其实也可以用,不过夹子开口有点小夹不到电瓶极柱,只能夹那个小螺丝还有线材有点硬,所以买了夹子和1米长度的5.4mm2的线材。
夹子随机发货,运气差随到了同一个颜色

制作过程很简单略过

上次有坛友说镍带有点薄了,所以这次每个连接带是加焊了一片,每个连接片现在是2片。

最后做好的样子

上车测试,先断开电瓶一端,直接用电池独立启动

录像:未通电前电流为0正常

插钥匙通电后电流几A到10几A

发动汽车录像抓取到最高电流152.1A,汽车正常启动

网友:
这车算是给你玩明白了。

网友A:
实际的启动电流可能比152更大,毕竟一般钳表电流采样率1秒3次或者2次,也就是0.3-0.5秒更新一次,所以很可能错过峰值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启动电流可能比152更大,毕竟一般钳表电流采样率1秒3次或者2次,也就是0.3-0.5秒更新一次,所以很可 ...

嗯,可能是吧

网友B:
电池直供启动电机,能承受150+A的电流?

网友C:
还是超级电容好用

网友:
好啊,正好有几个戴森电池,

网友:
还是电容比较好

网友:
这电池真硬

网友:
这个电池输出电流太大了,真担心会不会早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直供启动电机,能承受150+A的电流?

是的,直供启动电机,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超级电容好用

嗯,超级电容好是好,不过我担心每次要用它的时候可能要先充电才能行,万一在外面没有电源有点麻烦,我看别人评论说自放电比较大

网友:
能用但寿命堪忧,二并使用寿命将是单串的数倍。

网友:
电池不错,用几次就回本了

网友:
没有保护板也敢用?以前试过没有保护板,在摩托车上用,结果起火燃烧!

网友:
夹子外皮套黑色热缩管哈哈

网友:
4节21700电池是不是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