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频道列表和正常画面之间来回切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8-09):
北方广电的有线电视,老液晶电视机,不是智能的。播放时在频道列表和正常画面之间来回切换,几秒钟一次。不是遥控器毛病,电池拿掉也是一样。是机顶盒故障吗?

网友A:
是不是有按键粘连了

网友:
可能是“确认”这个按键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按键粘连了

不是遥控器的病。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遥控器的病。

机顶盒的按键从来不按,粘不上。

网友:
不是遥控,就是电视按键接触不良。

网友B:
所有有线电视的机顶盒都是包修的,找广电换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有线电视的机顶盒都是包修的,找广电换一个就可以了!

哪有这等好事!以旧换新要158元。当初普及数字有线电视时要近800元呢,全社会都创收的年代吗!独家经营, 业内仅此一家。

网友C:
机顶盒故障,去电视站换一个就是了,不是高清不用补钱,高清机顶盒第一年内免费换一次,之后每次故障换机顶盒补30元换机费,不过换的阤是维修机,电视站的二手机顶盒堆积如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顶盒故障,去电视站换一个就是了,不是高清不用补钱,高清机顶盒第一年内免费换一次,之后每次故障换机顶 ...

不同地区不同规定。我这里行不通。以旧换新得158。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这等好事!以旧换新要158元。当初普及数字有线电视时要近800元呢,全社会都创收的年代吗!独家经营,  ...

那是一次性的开通费,然后升级高清时换机顶盒也有一笔费用,机顶盒本身不是认为损坏换一个一样的是不要费用的,至少我这是不用费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地区不同规定。我这里行不通。以旧换新得158。

坏了不能看要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了不能看要掏钱?

各地政策不一样,本地三年内免费,超过了就要加钱以旧换新

楼主:
昨天把机顶盒拆开看了一下,按键没问题,电路板没有漏电。把前面板上的电路板通主板的排线拔下就好了,说明问题在这个板上,只是这样只能看一个台了。

网友:
机顶盒故障,排线插或线路板漏电。

网友:
机顶盒拿出去晒太阳,盒子里面的按键或者电路板受潮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