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电源关机啸叫,怎么破?

楼主(2025-08-09):
一个494电源,5v40A的,电压正常,带负载正常,空载断电,有蝉鸣声,带负载会好些,但不会没有。

小电容已经全部换新,包括50v47的辅助电源电容,反馈的50v4.7,50v22,等,未果,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如图所示,494周边所以电解电容都已换新,输出滤波电容也换了新的

网友:
5V40A这么雕。

网友A:
关机断电时,各个电压都在慢慢降低,降到一定程度,不满足正常工作状态,出现自激啸叫声,应该是正常的。带负载时断电,电压下降的很快,感觉情况就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断电时,各个电压都在慢慢降低,降到一定程度,不满足正常工作状态,出现自激啸叫声,应该是正常的。带 ...

别的电源都好,就这一个,以为是个问题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的问题,用704N胶固定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变压器的问题,用704N胶固定一下看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电源都好,就这一个,以为是个问题

那你看看辅助电源是不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的辅助电源在输入电压(如果也是取主滤波电容的话)降低一些时就要提前关闭,或关闭的太迟,也有可能产生和其它几个电源不同的关机现象。

网友:
啸叫应该是主变压器的锅,有些劣质的就容易叫唤。

网友:
这种故障要用示波器才好修

网友:
会不会是R14调小了,输出电容又大,空载工作在间歇状态。

网友:
说错了,是R14阻值太大了,负载太轻。

网友:
试试用筷子挨个点原件,点到它,不叫了,就找到源头了,我上次碰到是电感啸叫
电感拆掉,换一个同样的
没有我就一层502刷上去,干投透了,外面再来一层哥俩好,反正就是给它里面加固,外面包裹,减少震动,就不叫了

网友:
变压器响吧,有条件话抽真空浸漆,

网友C:
开机啸叫听说过,关机啸叫还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啸叫听说过,关机啸叫还第一次听说

俺也是

网友:
R33并个103 电容试试,另外这个电源的续流电感和续流二极管么?文波大哦

网友:
应该是主变压器响吧,关机时用绝缘棒按住试试。

网友:
前些天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个5v20a494电源,被别人改成3.65v和4.2v的充电器,炸管后到我手里,换个两个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电阻,3045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