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便携冲牙器(EraClean世净WF-T02)

楼主(2025-08-09):
家长的塑料回收袋里翻出一个这

铭牌:EraClean世净,便携冲牙器WF-T02,200元的样子。

充电磁性触点

看了半天没找到开关,上网一查,下面可以拉开!

按键亮灯正常

充电无反应

触点无电压

撬开,密封圈翘烂了

线压破了

14650电池电压正常

电机工作电压正常

电机电阻5.91K欧,不正常。

好电机电阻26欧

夹电机工作正常

拆下电路板,拆开齿轮组件

拆开电机,电刷断了1个

网购电刷6元5个

拆个坏电机应急

换好电刷

触点松了上502,触点接线柱没有绝缘上热缩管,线破了上热缩管,电池线没焊好重焊。

噪音大,力度大,可以滋2米多,水很快喷没了!

这个打口腔不疼么?有用过的没?

总结:电刷断是通病。

网友:
为什么充电没反应

网友:
小水泵这么暴躁啊

网友:
这个冲牙器可以炼技术,提高自己的维修技能,但修好了也没要使用最好,或者是经严格消毒。

网友:
有刷电机劲儿大,改造成呲水枪给小孩子玩

网友:
这么大的劲会不会把牙龈冲破了

网友:
这电机做工不咋地

网友:
唉,这玩意买了3个,都是漏水然后电机生锈坏掉

网友:
电机很劲爆啊,拍照技术也是好

网友:
可以冲出好牙了。

网友:
这个那是冲牙齿。这是打牙齿

网友:
不能使用高速当,冲的牙龈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