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刷机工具:PhoenixSuit-全志芯片-刷机工具安装包及最详细使用教程指南

楼主:
全志刷机工具:PhoenixSuit-全志芯片处理器刷机工具安装包及最详细使用教程指南,此文章主要是分享机顶盒、电视盒子,全志芯片盒子(其中包含全志处理器、全志芯片、全志CPU等等)的刷机工具、刷机工具安装教程以及如何使用刷机工具的刷机教程等,算是最全面最详细的说明了,有需要的伙伴可以下载和参考,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安装教程:

准备一台W7-64位电脑

然后将附件内1号安装包双击运行并安装相应驱动,

如果怕安装错可先打开1号文件夹内看每一步教程图;

完事以后再将2号安装好双击运行并安装;

如果怕安装错可先打开2号文件夹内看每一步教程图;

当你安装成功以后,电脑桌面上会多一个PhoenixSuit 图标,

这就是刷机工具;

工具含驱动安装详细教程图【PhoenixSuit_CN.msi】:

USB控制器安装详细教程图【PhoneixUSBPro_CN.msi】:

刷机教程:(以某个全志H3芯片的刷机包举例)

1.准备好刷机用的两头都是USB口的连接线,以及捅复位孔的工具如牙签。

2.下载刷机工具及镜像文件(H3刷机工具和步骤)
里边的四个文件,分辨是1.刷机工具安装步骤、 2.刷机步骤、 PhoenixSuit_CN.msi和img-H3-20160811-2308-00.img,下载到电脑桌面。 (img-H3-20160811-2308-00.img是镜像文件,如若下载好是压缩包,不需要解压)

3.然后打开刷机工具,然后点击下一步,一直到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桌面会有刷机工具的图标(如果安装不了刷机工具或者无法打开请重新参考刷机工具安装步骤)

4.电脑安装刷机工具到电脑,和刷机固件,然后选择一键刷机。如果打开后要提示升级的话,请先升级刷机工具再操作!

5.点击一键刷机,然后点击浏览选择好刷机固件:img-H3-20160811-2308-00.img(在选择好固件文件之前电脑先不要连接机器)

6.选择好刷机固件之后,用牙签顶住机顶盒的复位孔,然后用两个接头都是USB接口的连接线连接电脑和机顶盒
连接机顶盒上的USB接口要选择网线接口旁边的那个USB接口。

7.先顶住复位孔不放,然后再用USB线连接到电脑。(注意。USB线连接电脑的时候复位孔不能松开,要一直按着!)盒子会自动检测到电脑的刷机固件,此时会提示是否强制格式化,如下图,提示的时候,就可以拔出牙签, 如果连接失败时请再重新操作一遍就好了!
电脑端弹框选择“是”,接下来就能看到刷机进度条。
个别电脑会在连接好USB接口的时候, 会提示外接设备, 要求安装,那需要点下安装。

第一次刷机

8、注意:第一次刷机的时间会在18秒左右,提示烧写成功之后拔掉插在机顶盒上的USB线。然后进行第二次刷机,刷机步骤一样!

第二次刷机

注意:第二次刷机时间在3分10秒左右,请耐心等待。
提示固件烧写成功后就可以拔掉数据线去连接电视开机,第一次开机会在开机画面停留10到20分钟才能进入系统,请耐心等待

注意:A 机器若在按住复位孔,同时连接好USB线的时候,不提示第7步 是否强制格式化的时候, 那说明, 机顶盒要通上电源,再进行以上步骤操作。
B、注意刷机需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时间比较短,第二次的时间较长。如有提示刷机失败,请多刷机几次即可。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免费刷机固件大全分享》>【工具大全】> 【全志刷机工具】

网友:
楼主,发这个论坛的可以把前面好几个步骤省了它。

网友:
就是固件太难找了,好不容易找到了,还要钱

网友:
好教程,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