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3匹变频柜机空调坏了 显示E7故障代码 售后误判白跑一趟

楼主(2025-08-09):
2019年3月15日下单,从淘宝苏宁易购官方旗舰店购买的Haier/海尔空调3匹变频一级能效智能制冷圆柱客厅柜机72CAA21AU1,昨天坏了。据在家的爱人讲,下午4点多打开空调,不一会儿就跳闸了(估计是空调出现故障导致电流增大所致),合上空气开关再开机,就不会制冷了,然后出现E7故障代码。与海尔售后联系判断是主板坏了,换完要650元。今天下午售后上门,拆开外机顶盖,拿下主板换上新的,结果还是不行,又说主板没坏,是主板边上的那块儿大约只有主板四分之一大小的电路板坏了,没有带这个配件,维修站也没有,要向厂家订货,估计后天才能到,到货后再来维修。然后就大致恢复原状,收拾工具离开了。也没问换这个小板总共要多少钱。本人是电子爱好者,要不是年纪大了,不敢爬到窗外(家住24楼),真会自己慢慢捣鼓,以前就多次这样干过,不少家电都修好了。但是年纪大了,腿脚不灵活眼神也不好了,折腾不起喽!

后续:海尔柜机空调修好了,但是代价不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2959-1-1.html

网友:
现在都是好不好直接换主板来钱快百分八十的都靠蒙,没直接维修了

网友A:
海尔质量这么差吗?这才六年。我觉得空调这东西,起码要保证十年内无故障的才算好空调。

网友:
空调也不是经常用的,一年开上半年,就不错了,几年真不该坏

网友:
这就对了,变频机通病,过保就坏,厂家设计好的

网友B:
现在空调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售后都懒得维修了。
一台格力空调,开机半小时以上就报E5,找维修点维修,维修说故障麻烦,不想修,叫换新的

网友:
这是刚过保修期吧

网友:
这个品牌的空调质量不是很稳定,,还是格力的质量比过硬。

网友:
检查一下室外机到到室内机的通信线有没有被老鼠咬断或松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模块小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空调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售后都懒得维修了。
一台格力空调,开机半小时以上就报E5,找维修点维修,维修 ...

还没过保的话应该可以投诉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尔质量这么差吗?这才六年。我觉得空调这东西,起码要保证十年内无故障的才算好空调。 ...

我8年前买了3个同样型号变频 ,其中1台同样故障F3一年至少修一次 外机主板换过3次压缩机换过一次  主要还是师傅技术不行  没有查到原因,最好一次我让师傅 必须把板子之间的连接接插件线换掉,还有一台修过一次,只有一台没修过, 不过售后很好 速度快 态度好  ,所以后来还是买了几台这牌子

网友:
空调就是要到外面去,高,不安全,不然自己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尔质量这么差吗?这才六年。我觉得空调这东西,起码要保证十年内无故障的才算好空调。 ...

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贵的没人买,便宜的爱坏

网友:
售后说不定还没有你厉害。

网友:
海尔还得有定频,13年用,搬家送人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
据在家的爱人讲,下午4点多打开空调,不一会儿就跳闸了

网友:
啥售后啊,安装和维修全是在APP上临时派单

网友:
24楼,别说岁数大了,再年青,一般人都不敢出去

网友:
只能称装配工,安装工,修个毛线

网友:
好商品时代,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