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数控铣床z轴恒力弹簧配重的视频演示

楼主(2025-08-09):
前几天发了个手搓数控铣床的帖子,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8390-1-1.html,有朋友对恒力弹簧配重比较感兴趣,原帖已无法编辑,新开一贴介绍下恒力弹簧配重的安装及效果演示。

主轴重量为15kg,选用的恒力弹簧单个拉力为7.5kg,两个并联正好完全抵消主轴的重量,这样能显著减少z轴步进电机的负荷以及减少丝杆的磨损。用恒力弹簧配重相比常规铅块或钢板配重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减少z轴运动部件的惯量,这样能提高电机的加减速性能。当然缺点也是有的,比如虽然说是恒力,但拉伸过程中拉力肯定是有变化的,可能就是变化幅度会小一点。其次就是寿命和问题,这个就需要时间来验证了。

这个是弹簧回缩状态,即主轴处于最高点。

这是弹簧处于拉伸状态,主轴处于最低点。

下面是视频演示

楼主:
加了配重后,z轴向上运动非常轻松丝滑。

网友A:
黑呼呼的一片,啥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呼呼的一片,啥都显示出来。

好像还好吧,视频能正常播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好吧,视频能正常播放了。

难不成我在 国外。

网友:
我也只看到一片黑。

网友B:
重析了一下网页源代码,提取视频的源
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 ... z26s09xkkx1y.attach

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 ... vh82qqmt8vjg.attach

这两个下载到本地,把"attach"改成mp4,然后就能播放了。
应该是浏览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析了一下网页源代码,提取视频的源
https://img.mydigit.cn/forum/202508/09/221728sn0hz26s09xkkx1y.att ...

奇怪了,管理员在的话请帮个忙吧,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C:
上传的.mp4要插入帖内就可以直接看了。

不过你这个视频编码格式应该不是通用的,我换了两个浏览器都是黑的。
比如微信转换过的视频,我用火狐浏览器就看不了,只能听到声音,用Edge浏览器就正常,这种情况影响不大,毕竟现在谷歌浏览器内核占多数。

网友:
啥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的.mp4要插入帖内就可以直接看了。

不过你这个视频编码格式应该不是通用的,我换了两个浏览器都是黑的 ...

确实视频是经过微信转发的,可能被微信转码了,但我的手机能正常播放,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视频是经过微信转发的,可能被微信转码了,但我的手机能正常播放,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 ...

视频已经可以看到了

可以用视频转换软件,比如这个HD Video Converter Factory: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406-1-1.html

参数设置:编码器选择H264、比特率选择1000kbps左右(不建议太高,不然视频文件容量很大)、分辨率一般不超过1920px就可以。视频时间尽量截取30秒以内,这样转换后的MP4文件可以控制在6MB左右,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D:
Z轴平衡装置一个主要用途是防止在停机后,Z轴由于重力影响下坠,引起碰撞,损坏Z轴和刀具。工业上常用氮气缸来做平衡,比弹簧的力要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Z轴平衡装置一个主要用途是防止在停机后,Z轴由于重力影响下坠,引起碰撞,损坏Z轴和刀具。工业上常用氮气 ...

你说的对,但是一个前提就是用的滚珠丝杆。对于用梯形丝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的机器配重单纯就是为了提高瞬态和减少电机负荷,另梯形丝杆转动摩擦本来就大,如果不做配重的话丝杆螺母还会加剧磨损。

网友:
我用火狐,可以观看视频。

很精致的小铣床,垂直的升降机构加个配重还是有意义的,电机的负载也要平衡点。

网友E:
Z轴加配重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大的机床,能很明显的减小Z轴的负荷,驱动器电机丝杠这些都能省力延长寿命,之前在工厂里就看到过例子,Z轴有配重的机床驱动器的负载率最大是30%左右,Z轴没有配重的驱动器的负载率能超过70%,所以没有配重的Z轴驱动器才容易坏。而且郁闷的是没有Z轴配重的机床是有配重机构的,轨道和安装孔都有,只是没安装配重块链轮和链条,真是省成本省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Z轴加配重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大的机床,能很明显的减小Z轴的负荷,驱动器电机丝杠这些都能省力延长寿命, ...

行业内卷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