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夏新D3 K歌音箱,MPG2E芯片求助

楼主(2025-08-09):
我哥平时在南方做生意,大概3、4月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批库存夏新D3  K歌音箱,故障是开机声音开最大机子就会关机。当时我就跟他说,你给我发一个新机子过来,我试试然后看能不能给你修好,最后在告诉你解决方法,谁知道他一直不给我发,愣是要自己摆弄,我告诉他自己搞不定,可是他不听。从小我俩就说不到一块儿,估计是相克鼠与蛇刚好是对头,所以我们兄弟俩几十年经常是话不投机。最近发现实在是自己搞不定了,加之那批货他已经压了几个月了,急了。所以最近才给我发了一个,我到手一看,竟然已经开不了机了。 一问才知道,原来自己鼓捣一整,实在没有辙了,前几天发给我。我拆开一看,发现一个6脚的芯片坏了,网上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到芯片,所以只好发到论坛,看看哪位朋友知道这个芯片丝印代表啥型号,这款机子现在有好几十个在手里压着呢。

这是机子正面

这是机器背面,怪了,这个型号的机子网上不仅新的查不到,就连某鱼上也没有

这是拆开上盖的样子

就是这个主板,他手里的那批机子通病都是只要机子音量开大(咱不知道开多大关机,我老大哪儿多疑而且很抠,让他再发一个新的过来,他肯定不会再发)。刚才在某宝查了,有同款板子,但是要将近150元,太贵了

板子背面

就是这个芯片烧坏了,不知道被他怎么弄坏的,这个芯片在那个给屏背光接口附近,丝印标注为MPG2E,是6脚芯片,网上查了几乎大半夜,找不到资料,就连豆包都问了,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希望有能知道这个芯片的朋友能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型号,哪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A:
把挡视线的塑料件取掉,把电路板全局和损坏处细节拍好点,让坛友分析一下。
我盲猜是DC—DC芯片,可能是升压,附近有电感吗?

网友:
晚上海起来。

网友:
感觉像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芯片周围没有电感,应该不是背光供电的升压芯片,猜测是背光的开启/关闭控制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挡视线的塑料件取掉,把电路板全局和损坏处细节拍好点,让坛友分析一下。
我盲猜是DC—DC芯片,可能是升 ...

+1,老老实实跑线路才是王道...

二○二五年八月九日

网友:
现在居然还有夏新这个牌子,看样子就是贴牌货。

网友:
已经不开机了。。。。电池还好吗

网友:
把引脚的电路都画出来,说不定有人知道替换型号

网友:
原来的故障原因很简单,不过现在都开不了机,你也没办法验证。

网友:
先拆下来再说

网友:
跑线路才是王道

网友:
你要是解决的话,你也别告诉他,搁那卡脖子,或者直接要钱,再告诉他,搁这瞎折腾,烧坏一台,然后把这个烧坏的还给你寄过来了,坑你呢?,你拍照也不拍全,这个线是接哪的,你也不说,旁边红色的那个插头塑料先拔下来,再拍一张照,我怀疑这个是接电池的,我tb搜了一下图片,看这个位置像个mos管,不会瞎折腾,给电池接错了吧,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需要进一步确认一下,你这个不清晰

网友:
音量加大就会关机重启,大多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芯片磨了不知道型号还真不好找,要么找图片要么根据经验蒙

网友:
主板拆下来,理一下电路

网友B:
朋友,你让你哥给你发一个好的板子,然后开机测一下6个脚位的电压,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还有就是机器开机声音开最大机子就会关机,我也怀疑是电池不行了,带负载能力差,换一下好一点的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让你哥给你发一个好的板子,然后开机测一下6个脚位的电压,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还有就是机器开机 ...

看楼主说的这个样子,发是不可能发的,我已经大概可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需要他进行一些操作,我进一步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