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换药不换汤!众仪ZT-XR1电池内阻测试仪 拆机。

楼主:
自古华擎出妖板!今有众仪出妖表

记得以前拆表的帖子,曾经说到,众仪是不管开发个啥产品,都要把万用表功能塞进去。。。
比如带万用表功能的蓝牙音箱。。。带万用表功能的热成像仪。。。USB便携电烙铁也塞进去个万用表。。。

今天又来一个新品!电池内阻测试仪!当然毫不意外的也带万用表 不过,今天这个万用表个人觉得塞的很合适

电池内阻测试仪对于我们这些爱折腾的,囤了一堆电池的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之前有一款数字电桥,也带电池内阻测试功能。
但是,毕竟那东西价格不菲,而且,一般人还真很少需要用到数字电桥。基本有一块万用表就差不多了。

喏!ZT-XR1诞生了!带万用表功能的内阻测试仪!
先看官图!

官方参数。

包装万年不变!

老三样还是老三样。

附件一副表笔,一副开尔文夹,一个温度探头,一根TPYE-C数据线。

这外观是不是有种似成相识的赶脚?
没错,之前的ZT-X,还有ZT-R01热成像都是用了这款外壳。
不过这个在表笔插孔位置还有有些改动的。

内置锂电池,外部预留了个TYPE-C的充电,数据口。

开尔文夹插口还加了个硅胶的防尘盖。

盲猜这盖子后期应该很容易丢

开机~内阻测试界面。

万用表所有档位都支持图表显示!比模拟量程条功能好用不知道多少倍

电阻,电容,二极管,蜂鸣器全部也支持图表显示
除此之外,所有档位还都支持手动量程

温度档也是。而且还内置温度探头。

设置菜单。

可以自行校准。

万用表功能简单测试一下。

参考AD584标定。

4K 0.05%精度电阻。

20K 0.05%精度电阻。

36K 0.05%精度电阻。

40K 0.05%精度电阻。

电阻档自动量程切换速度还是很快的。
蜂鸣档基本无延时。但是电容档测试。。。还是。。。慢。。。

大电容就更慢了。。。

这次的开尔文夹比电桥那款看上要好那么一丢丢。。。

居然还是个牌子货。

插上开尔文夹,随便找几个拆机的垃圾电池。。。

这电池现在也就能在无线鼠标里用用了。。。然后就得扔。。。

————————————————分割线————————————————
没啥可试的功能了,下面开始拆!

PCB尺寸还是很大的!

2000mah电池。按照内部空间来看,塞个个5000mah的电池也没问题!

没有牛屎了!

这么长的立式TYPE-C母座。。。坏了估计不好找

欧姆龙 2.4V微型继电器 G6KU-2F-Y。24

ICL8069电压基准。

万用表部分的主控 DM1109

AT32F403单片机。

24C02,4M晶振。

充电IC为MX4036A。出厂预设电流1A。

两颗RS8550运放。

π122U31数字隔离器。

本来以为电路板正面啥也没有了呢。。。

航空插座这还藏着一个CS1237 ADC。

屏幕最高亮度工作电流≈65mA,加上自动关机功能,看来2000mah也还是够用的。

总结一下,这款表还是很适合一般的DIY用户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电流档。。。这个比较遗憾了。。。
还有就是,既然是电池内阻测试仪了,再赠送一个电池容量测试功能岂不是更好

网友A:
多合一功能其实也是好事,不用买那么多个单一的产品
当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测电池容量的话,应该得外接一个外挂的负载仪了,整合进去会很热的,主机很快会挂
或者加个电桥功能进去就更好玩,反正它已经有电桥+电池内阻的组合

网友:
看这高清照,果然是专业拆机。

网友:
众仪是不管开发个啥产品,都要把万用表功能塞进去。。。
比如带万用表功能的蓝牙音箱。。。带万用表功能的热成像仪。。。USB便携电烙铁也塞进去个万用表。。。
总结的非常到位

网友:
票总加盟众仪后的镊子精品新作,即将上市,大表姐估计到时候能第一时间收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2003-1-1.html

网友B:
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超过9.9都会让我死心...

二○二五年八月九日

网友:
原理都一样,还怎么换

网友:
买啥都送万用表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过9.9都会让我死心...

278¥。。。。。。。。。

网友:
又来吸引人

网友:
众仪的设备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278¥。。。。。。。。。

有点贵啊,不过这种屏幕看起来比普通液晶屏上档次多了

网友:
价格再低点

网友:
不错不错,发财了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合一功能其实也是好事,不用买那么多个单一的产品
当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没错,1khz电桥测量电解电容器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