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松下吹风机内的风扇怎么把扇叶取下来?

楼主:
松下吹风机内的风扇,扇叶下面还有2个螺丝,所以得把扇叶从风道里抠出来。好像普通的三爪拉马做不到。不知道万能的坛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有螺丝就拆螺丝,没有螺丝看背面的轴卡簧,拆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螺丝就拆螺丝,没有螺丝看背面的轴卡簧,拆掉就行

这个叶片就是紧配合,用2个钩子拉下来。

网友B:
穿两线到叶子后拽住,用尖头烙铁加热一点电机轴,可以轻松拉出来。

网友:
有点紧,后向后拽住

网友:
用劲拉,能出来。

网友:
这种是加热后安装的

网友:
扇叶用风筒加热一会儿,然后趁热拉出来。

网友:
这种是不是一体的,一体的就不好拆

网友:
我拆过,大力出奇迹,使劲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穿两线到叶子后拽住,用尖头烙铁加热一点电机轴,可以轻松拉出来。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破坏式拆过飞科的,很紧,怀疑还用了胶水。
建议加热后强行拨出。

网友:
主要是怕把扇叶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