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联UNT400G1_晶晨S905L3-L3B_15秒快速开机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5-08-09):
九联UNT400G1_晶晨S905L3-L3B_15秒快速开机_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首次开机比较慢,第二次开机就快了

【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参考短接点:

理论上这款盒子S905L3芯片的主板也可以刷安卓9系统的,路径: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B/C~~~~【《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  ~~~14《晶晨S905L/S905L2/S905L3(B)原机安卓4升级安卓7/安卓9-通刷线刷固件包》

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4《九联盒子(UNT)固件合集》> 《UNT400G1》

网友:
感谢老铁无私奉献

网友:
根本不需要什么短接神器就可以刷机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