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国标电动车控制器,请大神分析欠过压保护是通过芯片第几引脚采集

楼主(2025-08-10):
这是一款国标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该控制器芯片型号为雅特力 AT32F415CCT7,请大神分析欠压保护、过压保护是通过芯片第几个引脚采集的?

网友:
不是这样找的。从ACC走线上面找分压电阻

网友:
这个只能分析电路结构和功能,单从芯片上没法找。

网友:
可以自定义功能的,建议跑线

网友A:
那几个黄灿灿的是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黄灿灿的是金线吧?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厂家舍不得。

网友:
没有一定技术不建议瞎搞,骑路上出故障就傻眼了

网友:
程序定义的,跑具体线路。

网友:
单片机很多口可以定义,所以只能从acc线下手

网友:
和89CⅩ×芯片差不多,程序是由人编程的,没固定脚位。(除供电,频率脚位)。

网友:
我也有个48V的控制器,也想改为12V用,可惜技术不到家

网友:
从电源进线找降压电路一般主控有稳压是5V,再找供主控稳压电源之外的分支,没有稳压的,一般经过一到两个电阻甚至更多,最后进主控引脚,而且这个引脚要有电阻接地

网友:
似乎是单片机,应该是程序编程

网友:
只能分析电路结构和跑线

网友:
找1%精度的电阻 通常就是电压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