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公头 lightning两焊盘头带IC 兼容 快充2.4A版 DIY后发现几个脚都带电

楼主(2025-08-10):
就是这种板,两焊盘输入板,做只充线。

DIY后发现几个脚都带电 ,  D+,D-,,  外壳脚都是5V电压啊。不对啊!!!

楼主:
这种也不错,如果只含电源,不含数据线可以吗?做只充线

网友A:
见过这种苹果lightning公头吗,好像少了几个脚,是16用的?

网友:
这种也要快淘汰了吧

网友:
这种都是山寨板的端子

网友B:
查正经资料就知道 了。

网友:
加芯片就是为了多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正经资料就知道 了。

是的,我查了,这些脚位,空载不带电压

只有两脚的乱带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种苹果lightning公头吗,好像少了几个脚,是16用的?

官方定义,这两个脚是N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种苹果lightning公头吗,好像少了几个脚,是16用的?

14以后就换C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定义,这两个脚是NC

但是插水果没有反应,难道是里面断了?

楼主:
有反应,但是电压不对。

所谓的只充模块,搞的几个脚都带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