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之前做的逻辑芯片测试板又加了一组电平指示灯,效果提升了不少

楼主(2025-08-10):
之前做的逻辑芯片测试板电平指示灯用了红绿双色无极灯珠,电路简单,但效果不好,多灯同时高电平或低电平,灯会变暗。另一组电平指示灯用了单色的红色跟绿色LED灯珠,一共只有4路,不够用。
最近重新设计了电路,调试了好几天,终于做了一个效果相对比较好的电平指示灯,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板子也被填满了。之前空了一大块地方。我没有电子基础,啥也不懂,全靠实验。

之前的板子:

现在的板子:

这个板子比较难做的就是电平指示灯这块了,很多引脚在一起,我找了一个小号马蹄头,用0.6 的锡线焊的也比较辛苦。之前直接是大刀头跟0.8的锡线焊的。
元件一组一组插,应该比较好焊接,但我这个人脑子不好使,怕弄错了,就把元件全部都插完了,再焊。

这是全部插上去的样子:

防止倒过来焊接的时候元件脱落,先把引脚掰弯。

排针不是连在一起的,先用长的母座把排针固定起来。

焊接思路是从两遍往中间焊,先焊接排针,直接把电阻引脚折过来连接排针。

再焊接VCC,也就是三极管发射极跟基极电阻,也是直接把电阻引脚折过来,跟三极管引脚相连接。

再焊接电阻跟基极,这里换了小马蹄,之前使用刀头焊接的。

用长条磁铁把LED灯珠另外两个引脚吸起来固定,焊绿色跟三极管集电极之间的连接。

把LED多余的引脚剪掉。

准备焊接LED负极对地电阻,我用了贴片的,因为直插的没地方了。

先在灯珠负极上都焊好焊锡,再用镊子夹住电阻,用烙铁把锡烫一下,电阻就固定好了。

把贴片电阻整形一下,歪歪扭扭的弄正,然后焊接贴片电阻跟三极管基极对地电阻。

用镊子垫一下,直接把电阻引脚掰弯,多余的剪掉,把它们连在一起。

剩下的就是连接供电正负极,这个就省力多了。

看看跟调压恒流电路一起的连接:

通电看看3组电平指示灯的效果:

新做的这一组无输入时是红绿同时微微亮,高电平红灯亮,低电平绿灯亮。

如果VCC电压过高,就会全部亮绿灯,高电平输入时红灯不亮。所以前面做了调压电路专门给它供电(调压电路在上一个帖子有发)
这是电路图跟测试结果:

下面是之前发的帖子,板子刚做好的时候:
“做了个逻辑芯片测试板,可以测试74系列,40系列的各种门电路、触发器等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2964-1-1.html

网友A:
收藏,膜拜~!光时间投入就足够令人佩服了~!

网友B:
2025年了,逻辑电路虽然是重要的基础,选择一两款在面包板上看看效果就足够了,剩下的可以软件模拟。真要当厂家无薪测试员,可以单片机多路采集,所花零件与时间也是远远低于这个洞洞板,还能有记录与分析功能。当然,纯打发时间怎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25年了,逻辑电路虽然是重要的基础,选择一两款在面包板上看看效果就足够了,剩下的可以软件模拟。真要当 ...

纯属乐趣,只想把想到的东西做出来。如果论性价比,这个方案完全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膜拜~!光时间投入就足够令人佩服了~!

感谢支持,共同进步

网友C:
继续努力,这个么有电子基础不能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努力,这个么有电子基础不能做出来的.

一边查资料,一边实验,一边改,我连偏置电路都不懂,刚开始实验没做偏置电路,用之前买的LED灯珠可以正常用,但因为之前买的灯珠不够用了,就买了新的灯珠,装上后怎么调电压都无法正常使用,后来才想起我妈高中物理课本上好像有个叫偏置电路的,就弄了俩电阻,调整了好几次阻值才终于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努力,这个么有电子基础不能做出来的.

这个是之前调试的电路,只能用以前买的灯珠,新灯珠不能用,可能因为新灯珠是高亮的,1mA以下的电流就发光了。

网友D:
这个还叫没基础?我初中那点物理知识都差不多还完了。
排列整齐,强迫症患者看了舒服。

网友:
完全看不懂,就看看。

网友:
有技术,有耐心,好手艺。

网友E:
实践出真知,现在电子产品里面这些基础电路很罕见了,都是芯片集成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属乐趣,只想把想到的东西做出来。如果论性价比,这个方案完全是负数。 ...

不错不错,乐趣就在折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叫没基础?我初中那点物理知识都差不多还完了。
排列整齐,强迫症患者看了舒服。 ...

我跟你一样,我高中学艺术的,纯文科,数学课都不用上,更不学物理化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践出真知,现在电子产品里面这些基础电路很罕见了,都是芯片集成化了

是的,我这个只供学习研究用,实际应用的话,这个就太落后了。

网友F:
整这个工作量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这个工作量有些大

咱啥也不懂,实践有助于学习理解,加深记忆

网友:
这玩意整的,耐心无敌啊

网友:
做得不错,动手能力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