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巧妙更换笔记本时钟电池

楼主(2025-08-10):
带线的,没电了,家里有好多裸电池,不想到街里或淘宝去买,原来想用焊锡快速焊的,又怕热损伤电池,后来一想,不是有两个废弃的电车遥控器吗?这下用上了
烫掉元件,
找出对应的正负极焊点,
锯掉多余的部分
焊上电池的线
包上胶带
OK

网友:
主要是体积大小相仿,内部空间也足够容纳!

网友:
确实这样比买成品塑胶电池座子还要薄.

网友A:
做好绝缘,别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绝缘,别漏电了,

看到楼主用透明胶带把电池座全方面包围了的。

网友:
牛逼。不过这种电池有现成的卖。

网友:
从电脑主板上拆的黑色的,会不会更好用

网友B:
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去想。

网友:
买现成的的

网友:
也是成功的解决了眼下的问题

网友:
我买了两百个带直插焊脚的,万用表9v12v15v就几个串联
电池上不能焊接,容易炸容易坏,本身不锈钢难焊接

网友:
这个东西也会坏呀?,我的笔记本电池炸了这个电池有电

网友:
我一般是用美工刀切下原电池焊接片,直接压放在电池两面,再用绝缘胶带缠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去想。

垃圾派生出的解决思路

网友:
废物利用解决问题

网友:
高手,化腐朽为神奇!!这样一来同上次电池没有电了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
有卡座卖啊,我买过,GAME BOY卡带,因为要带电换记录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