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JBC245穿孔头如何修补?

楼主:
闲鱼上大部分是这种有洞的原装头子,上锡时锡水进洞后会冒泡泡。。。。如何修补这些穿孔头?

楼主:
用白光980的头子套头用行吗?

网友:
看专家怎么说。

网友:
没使用过这种头子,不知怎么修补,也学习一下

网友:
外壳不锈钢能焊接吗,直径多大,咸鱼好像有断头卖的,,你这种多少钱啊。

网友A:
用铜焊好然后打磨,但是没有镀层估计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铜焊好然后打磨,但是没有镀层估计用不久。

有坛友用8MM铜棒做成大马蹄,,压接

网友:
这个要钎焊,有教程的

网友:
可以自己钎焊,但要点技术都行,可能还费头子

网友:
用银焊条钎焊

网友:
jbc245 原厂头子是压接的

网友:
有坛友直接截去穿孔部分,再用合适的替换头钎焊在原位置。

楼主:
钎焊换头白光原装T18刀头,可头子口那没原装的不锈钢皮收口,拿手柄有时头子会卡烙铁架口子那一下。还是原头子小巧精致不卡头

楼主:
没孔的贵点。。。

楼主:
是不是把头子烧成通红,,再用银焊条粘点焊粉补焊上那个洞?

网友B:
用有铅你又怕。。。用无铅又舍不得换新头子。。。

网友:
穿孔就报废呗,买新的才一百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铅你又怕。。。用无铅又舍不得换新头子。。。

新头子290一根

网友:
JBC 245--741H 花290元购买?自己拿了170块的回扣?

网友:
咸鱼有人做好新头的,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