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年的樱花燃气热水器 打不着火

楼主(2025-08-10):
这东西大概有个20年了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微动开关那提的不高,所以打不着火

看了很多视平,大概是水膜片坏了?好难拆啊
再谁推荐一下,用电池的,液化气的热水器

补充内容 (2025-8-18 13:12):
经过一个星期等配件,所为的水膜都有点小装一个都是漏水的,然后一气之下装了二个就没漏水,完美休好了

网友:
20年了,为了安全也该换了~

网友:
该换了   国家补贴后很便宜

网友:
该换了 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东西水压不足也不打火的,以前有在前端加个加压泵使用的。

网友:
微动开关哪提的不高,不懂说的是什么

网友:
质量好,比现在的用料好

网友A:
20年了,现在国家标准燃气具是8年报废,是该换了,也应该为拉动内需做点贡献了,现在国内正规品牌恒温燃气热水器价格也就几百元,现在燃气热水器都是恒温强排的,热水温度调整方便,比较精准,使用起来感觉较好,室内没有一点水气和废气,安全放心。

网友:
不好拆就慢慢拆,把碍事的都拆掉就能拆出来了

网友:
我有个百乐门进口热水器坏了也没有维修因为主板价格太高了都可以买一个普通热水器了。

网友:
说的没错,水压水流检测、
这都不是强排的,注意通风良好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年了,现在国家标准燃气具是8年报废,是该换了,也应该为拉动内需做点贡献了,现在国内正规品牌恒温燃气热 ...

国产千元以内的热水器与2千元以上的进口品牌相比不仅是使用的材质方面有别,冬季使用似乎感觉不到有多少不一样,最明显的差距表现在夏季高温季节能不能稳住水温,低价的产品这时出水绝大多偏热,而高端产品因为采用多环节多回路的控制就能把温度稳定的较理想。

网友C:
把微动接出来手动配合点火

网友:
进水管清理一下滤网,查看一下水压是否偏低

网友:
看一下水压怎么样,如果低了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微动接出来手动配合点火

手动点火,就把微动的二根接短接就行,就是膜可能破了顶不起来就打不着火

网友:
亲,请您将您的产品型号、个人信息以及具体情况私信给我们哟,小樱会安排人员尽快为您核实处理您所遇到的问题,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
不是8年强制报废吗

网友:
你这个是烟道式的,也用了这么久了,还是换吧。
你热水器的原因:检测那个压力水膜,配件网上能买到,检查高压包、检测点火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千元以内的热水器与2千元以上的进口品牌相比不仅是使用的材质方面有别,冬季使用似乎感觉不到有多少 ...

一分钱一分货,正常现象,价格不同性能肯定有差别。看自己的需求和钱包里面的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