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急修空调,节约好几百

楼主:
重庆昨晚38°,昨晚空调突然不制冷了,室内外风扇都在转,压缩机没启动。等到天亮,再次开空调,发现压缩机启动一下就停。怀疑启动电容坏了。这个外机安装时候一边离墙很近,上壳螺丝不好拆,自制了一个90°转角螺丝刀,趴在窗台上把上盖拆开,拆下启动电容,发现容量完全不对了,原来是35微法。幸好以前逛拼兮兮的时候3.5元顺手买了一个,找出来换上,空调又正常了。

网友:
上盖装回去比拆下来麻烦,另外扳手套个绳拴在手腕上以防失手掉下去伤人。

网友:
3.5?35微法的电容这么便宜了?

网友:
拆装不易,省的是自己的人工费。

网友:
省的是自己的技术及手工费。

网友A:
几天后,会有这样的工具出售。

网友:
定频空调就是耐用,维护也简单!

网友:
这种小巧的棘轮扳手有卖的,可以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天后,会有这样的工具出售。

这样的一直就有啊,弯头螺丝刀,拆电驴的电门锁非常好用 我就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天后,会有这样的工具出售。

真是完美结合。

网友:
数码之家人手一个万用表
发财电容很易解决

网友:
晚上38度,白天40几?

这两天好多川渝人往云南跑路。

网友:
同款表
我家的空调前几天也是电容挂了,容量只剩5.8uF。当时气温将近40度着急用,无奈手上没备货,只好让修空调的换,友情价80大洋。

网友:
价格真便宜

网友B:
启动电容真是发财电容啊,换一个赚几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真是发财电容啊,换一个赚几百

给你换还是良心师傅了。有的直接给你一顿捣鼓,冷媒给你搞。角阀给你搞坏。。只能换机器。。

网友:
个个都会修,商店要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天后,会有这样的工具出售。

有比这个好的,6.35棘轮扳手,国产最便宜的那种就行。

其实主要是螺丝不吸。。

网友:
好高好高,俺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