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国产进口保险丝怎么差别这么大

楼主:
11A保险丝,国产7块福禄克用的进口21不知道真假。

价格差了3倍。差别哪里呢?我想买国产的算了,但是万一烧了表岂不是亏大了。

后来买了绿色标的 不知道和红色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种东西你要有手段测,其实国产肯定有可替代的,但是价格也未必便宜。

便宜达到效果的大概率拆机品。或者是保存不当的无法判定品质。

我之前更换过一个日系100A压装保险,原装正品是爆断的。周围没有熔珠,分断距离两毫米。 国产的便宜货,达到150A熔断,是那种烧红了化了流下来,完全不合格。

网友A:
买来配工具用的,建议买原装正品。买了玩的,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配工具用的,建议买原装正品。买了玩的,随意。

玩一玩出掉的。刚买了个原装的。贵一点就贵一点吧,

网友:
没办法,人家就是做得好。

网友:
找个国产5A一样用

网友B:
音响上用的更贵。应该可以便宜的化替

网友C:
完美修复,更好用了

网友:
好表都买了,国产入不了你的法眼。也可买来拆开对比下,到底差在那里。

网友D:
用万用表,咋个会烧保险?

网友:
各有各的优势,各取所需。

网友:
国产替代也行,重要的是避免用错档位

网友:
原装的保险mA档直接怼220VAC可以救表,非原装的就难说了,亲身经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响上用的更贵。应该可以便宜的化替

音响上的大概率是智商税,保险丝影响音质,电源线影响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咋个会烧保险?

误操作,比如用电流档位置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美修复,更好用了

修复后继续用于哪个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