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夏普液晶电视 请教大家这个法拉电容如何判断是否损坏?

楼主(2025-08-10):
之前这个老夏普液晶电视各种出问题,我拆开检查没发现有漏液短路,我印象中这个法拉电容是类似于电池一样的功能,而电视出问题时也提示一串日文“时计……”什么什么的,盲猜是时钟出问题,而时钟出现问题应该就是需要持续供电的时钟部分没有供电导致的,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法拉电容出问题?例如损坏?怎样判断是否损坏,我直接用万用表电压档测电压只有0.03v,直接买一个新的换上可行吗?

网友:
拆下来,充电到5V试试,看能维持多久。如果能维持很久,那要检查充电部分电路了

网友:
法拉电容可以当电池用,似乎在FLUKE  289手持数字万用表上看到过。

我个人观点:可以拆除该电容,然后再该电容位置接一个3.6v以上,5.5V一下的电池或者电源一试,对电池或者电源的输出电流要求不高,类似电脑主板BIOS记忆电池。

网友:
应该是数据保持的,换个新的试试,最好不要更改型号

网友A:
法拉电容照样漏液损坏。建议换同款或者容量大一点,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照样漏液损坏。建议换同款或者容量大一点,都没问题。

容量大一点是指比那个0.33f大吗?比如0.47f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换一个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换一个就知道了

嗯嗯同感,已经淘宝买了,等到货看看吧

网友:
拆了,接个锂电池试试

网友(2025-09-20):
找一个差不多的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直接买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老夏普液晶电视

报一下型号好吗

网友:
用一个CR2032的电池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