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田落地扇人体感应模块 这个是啥元件?

楼主(2025-08-10):
这个是森田落地扇人体感应模块。不知是啥?雷达?红外?5V供电的,中间绿线出来可以6-7V,也就是说还有升压功能?

网友:
这不是个热释电人体感应模块吗

网友:
会不会是红外。

楼主:
我拆下来用5V电源供电,为啥中间绿色的线那里测电压有6-7V?还升压了?

网友A: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输出信号很微弱需要配合前置放大器使用,这东西没有升压能力,你这有可能是输出开路信号干扰,杂波叠加产生的电压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输出信号很微弱需要配合前置放大器使用,这东西没有升压能力,你这有可能是输出开路信号 ...

应该是你说的那样。我在电路板上发现这样一个芯片,估计跟这个传感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