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闲鱼上买的还没捂热就坏了的固态盘(BiWIN G6307 128GB)

楼主(2025-08-10):
前些天手一抖买了个据标称是倍思的ngff盒子,某宝上评价很好不知道是不是刷出来的,又去闲鱼一顿搜又买了个m.2固态,到手后插上盒子测试能认盘,盘里有系统文件,还在剩余空间跑了个圈测试,拔下来重新插电脑就不认盘了。换到我别的设备里也不认盘,短接rom无响应,测量供电不正常,有3.3伏和缓存供电1.47伏,没有1.2和1.8伏,板上3.3伏和1.8伏是短路状态,盘就这么噶掉了。盘是这样的:

SM2246主控

Baseus CAYPH D0G盒子:

JMS578 主控

盒子供电输出3.3伏,未见异常,就是硬盘坏了。

请教论坛里各位大神,怎么修?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成色随时暴毙,没毛病

网友:
山寨盘是这样的

网友:
京东英X达,,无忧

网友A:
趁凉赶紧捂热一下……

找找是不是有发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凉赶紧捂热一下……

找找是不是有发财电容。。。。。。

电容好像没有跨接3.3到1.8伏的,怀疑芯片击穿或板层间短路

网友:
真不好修,芝麻大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好像没有跨接3.3到1.8伏的,怀疑芯片击穿或板层间短路

3.3伏、1.8伏的滤波电容不可能没有!滤波电容造成短路的可能性很大!用烧鸡大法试试。3.3伏电源电脑电源盒就有,就是1.8伏的大电流电源不太好找。

网友:
恭喜咸鱼老板挣了一笔。

网友:
128G的要来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伏、1.8伏的滤波电容不可能没有!滤波电容造成短路的可能性很大!用烧鸡大法试试。3.3伏电源电脑电源 ...

电容是分别跨接3.3到负极、1.8到负极,实测3.3和1.8对地都不短路,就是3.3和1.8之间电阻很小

网友C:
那两个SOT23-5是电源芯片么,拆下来测试一下?

二○二五年八月十日

网友:
这漏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SOT23-5是电源芯片么,拆下来测试一下?

是dcdc ,型号ds8059,一个管1.5伏一个1.2伏,各脚对地不短路,1.2无输出,外围无异常。现在就怀疑主控和闪存有击穿的

网友D:
是不是跑圈电流太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退货啊,,,,,,,,,,,

不好退吧,确实到手时是能认盘的,就读写测试了一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跑圈电流太大烧了

并没有完整跑圈,只是测试了部分容量,不可能电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分别跨接3.3到负极、1.8到负极,实测3.3和1.8对地都不短路,就是3.3和1.8之间电阻很小 ...

3.3和1.8之间电阻很小 ------ 3.3 到1.8 的 DC-DC 转换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