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木板如何精准打孔?

楼主(2025-08-10):
要搭一个这样的框架,没有3D打印机也不会画图,只能用最普通也最便宜的电木板,手上没有台钻只有最普通的手电钻,同心度还很差,想要在电木板上精确开孔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越精确越好

网友:
同心度差 ……先换个电钻 配合电钻支架

电钻换不了 ,中心定位开孔器

6mm  还是8mm ……从最小的钻头开始一点一点扩孔,最后2mm上锉刀……装配钳工

定位钻套 配合 瓷砖钻头 慢慢磨

网友:
跟着大老们学习。

网友:
用中心钻头钻

网友:
简单,假货宝上找卖板子同时又提供开孔服务的...

二○二五年八月十日

网友:
用细钻头钻出洞,用精修挫修,稍微大点,安装上微调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事先把图做好,发给厂家雕刻机加工,某宝上面很多的。

实在要自己做的话也是可的,把机构都定好为,用各种夹子或胶水进行固定后直接配钻。电木很好加工的,不过螺纹强度不是很好。

网友:
板子如果小于打印机打印幅面(如A3)可用三维软件根据需要出图,然后打印出来,把打印好的图纸贴在需要钻孔的板子上,用定位冲定位,然后就可以根据定位打孔了

网友:
这是干绣花的活哩!哈哈哈,找有雕刻机的伙计怼一下,指哪儿打哪儿

网友:
多看看巴铁兄弟的修复视频,他们有非常多的土法

网友:
去电商网站搜:中心冲/打孔定点器

网友:
跟着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先画好线中心冲敲个印,再用钻头钻就不会跑偏。

网友:
铅笔透过孔洞先画下点位,小钻头+最终孔径钻头

网友:
先画好孔位,再用钢钉敲个孔。

网友:
把东西放在板子上定位,用笔描一下,孔中心拿个尖的东西戳一下方便定位
电钻同心度太差还是换一把吧

网友A:
这是做3D打印机的支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3D打印机的支架吗?

打算做一个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0393-1-1.html

网友:
干这种要精度的手工活   必要的工具还是需要的,比如 金属卡尺

网友:
可以先用水泥钉子冲个眼,然后用小钻头钻眼,然后逐渐增大钻头并且不断修正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