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羽毛球更换几根羽毛

楼主(2025-08-10):
羽毛球打断了几根羽毛看到网上有更换羽毛的视频自己也尝试更换了几根效果还不错。

网友A:
换了羽毛要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羽毛要做动平衡

那倒不用又不是比赛用的,而且更换的是相同的品牌型号新旧也差不多。

网友B:
换过羽之后球平衡点变了,球的飞行路线会不稳定的。

网友:
你是真节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羽之后球平衡点变了,球的飞行路线会不稳定的。

我是在户外打的平时有风也会不稳定,实际使用还是比折断羽毛的好不少。

网友C:
数码之家坛友的存在,拉低了GDP,拉高了失业率!哈哈哈

网友D:
这种羽毛球,几拍子就抽废了。

网友:
羽毛球表示我都要退休了,又被你返聘回来了,我容易嘛我。

网友E:
05还是值得一修,现在一桶太可怕了

网友F:
球涨价了,挺贵的,羽毛硬薅出来?

网友G:
好久都没打过羽毛球了,现在的羽毛球是不是很贵了?

几个坏的能拼出来一个好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坛友的存在,拉低了GDP,拉高了失业率!哈哈哈

确实,赞同此观点。这里的能人和勤快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05还是值得一修,现在一桶太可怕了

羽毛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无论做工和实际使用都差不少,还有尼龙材质的飞行更不稳定而且速度超快最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羽毛球,几拍子就抽废了。

再好的羽毛球只有球拍先接触羽毛都很容易打折羽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球涨价了,挺贵的,羽毛硬薅出来?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不过还是一分钱一分货,拆羽毛和安装羽毛都是有技巧的只要看一下更换羽毛球的羽毛短视频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久都没打过羽毛球了,现在的羽毛球是不是很贵了?

几个坏的能拼出来一个好的也行 ...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不过还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就没有必要更换羽毛了可能拆一下就拆坏了。

网友:
真可以自己换,厉害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修补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