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尝试福禄克117C的NCV功能

楼主(2025-08-10):
没有用电的插座 30公分报警

接了冰箱的 2米报警

所以这种NCV功能不但可以说明有没有电,还能判断用电多少。其实是很实用的。

另外117的NCV功能还有两个档位,调节敏感程度。

117确实是电工表。

网友A:
一看这架势,不是在出掉,就是在出掉的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架势,不是在出掉,就是在出掉的路上

哈哈哈,看破不说破

网友B:
真正的电工不会用万用表上所谓的NCV功能,纯噱头,一根装有耐泡的试电笔不香吗?搞得所谓的NCV,实际根本无法准确判断,是在准确,零线火线往往都是并排布线如何区分?一看就是鸡肋的功能。明明用一根试电笔就完成的事情,搞什么NCV噱头

网友:
埋在墙里的线路能测出来吗?如果不能那就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增加个功能算改进款,加钱!还是那个牛屎芯,哈哈哈

网友:
高档货,高科技。

网友C:
同款表路过,每年都会拿出来抚摸一下

网友D:
   117c十多年前用过一块,国产的中规中矩,但两头靠不了边,电工用比不上175 177 系列皮实,电子没85 87 准确, 当然价格也低,当年买八百左右,后出了换二手的175.

   这是我买的笫二块全新福禄克,笫一块是12.手头还有867 187  87-3  175  76  45  8840.全是二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电工不会用万用表上所谓的NCV功能,纯噱头,一根装有耐泡的试电笔不香吗?搞得所谓的NCV,实际根本无 ...

万用表NCV确实不是常用功能,主要是判断金属柜体、墙体脚手架有无电或是插座是否带电,从档位设计就能看出使用频率高低,只能说是个备用。
单个相线的判断目前主要依靠感应电笔或者数显电笔(耗电不耐用),在万用表中的必要性越来越低。
楼主可以试试看NCV档位红表笔接触零火有无差异,或者墙体内线路能否准确定位。国产万用表NCV表笔基本都能区分零火,优利德的不少都有红绿灯光断码条和蜂鸣频率指示。
f117c手册提示是万用表顶部感应,Lo档位用于普通平面插座的交流电压感应,Hi档位用于部分嵌入式插座的交流电压感应,Hi档位头部紧贴裸线可以响应24V交流电压,不响应不代表没有电压,并且不同接口表现有差异。

网友F:
我家用电器用多少电。基本上用117的NCV一测就知道了,跟电表对比过了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NCV确实不是常用功能,主要是判断金属柜体、墙体脚手架有无电或是插座是否带电,从档位设计就能看 ...

从档位设计就能看出使用频率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用电器用多少电。基本上用117的NCV一测就知道了,跟电表对比过了很准。 ...

这个就有点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用电器用多少电。基本上用117的NCV一测就知道了,跟电表对比过了很准。 ...

您是说,有了这块神表就能实现用电自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17c十多年前用过一块,国产的中规中矩,但两头靠不了边,电工用比不上175 177 系列皮实,电子没85 87 准确, ...

175、177、179性能是不错,但是我实在不喜欢这款的外形,太丑了,还有就是黄皮不是单独的,这两点我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175、177、179性能是不错,但是我实在不喜欢这款的外形,太丑了,还有就是黄皮不是单独的,这两点我无法 ...

一样欣赏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表路过,每年都会拿出来抚摸一下

还不到千元价格,入门表,不用太在意。

网友:
我实在编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7c十多年前用过一块,国产的中规中矩,但两头靠不了边,电工用比不上175 177 系列皮实,电子没85 87 准确, ...

这是我买的笫二块全新福禄克

是指117c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用电器用多少电。基本上用117的NCV一测就知道了,跟电表对比过了很准。 ...

年轻人不讲武德,哪壶不开提哪壶。

马保国大师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