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落地风扇电池不能使用

楼主:
一台小米的落地风扇,现在不插电就用不了了,估计里面的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

楼主:
拆掉底部所有螺丝以后还要撬开四周一圈的塑料卡扣。拔出风扇直杆和底部的连接插头前要拆掉一颗内六角螺丝。电池包是单独的,做成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一样。

楼主:
按标识测一下电池输出端只有8点几v,正常应该有12v。拿掉电池,插上220v电源,风扇可以正常使用。看来要拆电池包,估计里面是18650的,个别不行了

网友:
它的价钱不便宜的。

网友:
高级电风扇

网友:
2018年的,应该不是个别的不行,而是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标识测一下电池输出端只有8点几v,正常应该有12v。拿掉电池,插上220v电源,风扇可以正常使用。看来要拆 ...

四节18650串联的,应该可以自行换,拆开后及些照片来看看

网友:
单看做工,米家的做的不错,电池看起来有高端感

楼主:
拆开电池包,单独测电池。它是两并两串使用,正端两节0.8v还一直往下掉,很快的那种。后端两节2.7v也一直往下掉。三星的电芯

网友:
电池包又是有协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电池包,单独测电池。它是两并两串使用,正端两节0.8v还一直往下掉,很快的那种。后端两节2.7v也一直往 ...

换电池估计能救活。

网友:
电池包什么接口的

网友:
据说自己换电池会锁,不知道真假,等楼主继续.

网友:
还是小米的用料好。

网友:
为什么电池接口设计成这样?难道是利于售后赚钱

网友:
两并两串的话,8.几伏该是正常的啊,电池外壳标注12v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电池标12∨虚标了,只有8.4∨两并3串还差不多。

网友:
网上看了几个视频,就是12V的供电,要么直接有线使用,要么拆掉原来的充放电线路,改成三串锂电池,加12V充电板的。

网友:
搞的跟笔记本电池样,想挖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