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一夜之间鼓包了,怎么办?

楼主(2025-08-10):
还能用,但是鼓包成这样,是不是有些严重

网友A:
它在提醒你,电池废了,该换了

网友:
开机键是红的?中兴手机?

网友:
给电池外皮扎个洞把气泄了  然后买新电池换上

网友:
挣大钱让手机知道了

网友:
离爆炸不远了,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在提醒你,电池废了,该换了

还能用啊

网友:
电池不能用了,快点换了吧,很危险

网友:
电池废了,该换了

网友:
舍不得花钱就继续用,最好是更换电池。

网友B:
放气后继续用,直到它罢工为止

网友:
该修理的就修理,该更换的就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气后继续用,直到它罢工为止

你用过放气锂电池么?

网友C:
放完气还能用一段时间,但不长久的,过一段时间又会松皮,最好是换掉。
一台华为的工作手机电池鼓包把屏幕顶开了,戳了个洞放气然后胶布封好用了了半年,又有点鼓了,手机就直接扔了换了一台旧手机代替!

网友:
鼓包后没的救,换新吧

网友:
手机不卡,换块电池就吧,而且不用你费老劲拆壳。

网友:
拆了换新电池,还得换充电器,感觉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完气还能用一段时间,但不长久的,过一段时间又会松皮,最好是换掉。
一台华为的工作手机电池鼓包把屏幕 ...

松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完气还能用一段时间,但不长久的,过一段时间又会松皮,最好是换掉。
一台华为的工作手机电池鼓包把屏幕 ...

你用什么胶布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放气锂电池么?

一直在用。。。
两台都把后盖开壳了,放气继续用,其中一台放气候性能比鼓的时候还稍有提升,主力机,还能用一天。
另一台放气后用到拔掉充电器后维持不了30秒,才更换一个电芯。
都是插充电器刷淘宝视频用的,大概15天左右能换一个20块无门槛红包,所以称为0元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