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学着设计的JBC手柄支架PCB板,请大佬帮着看看有哪些错误?准备下单

楼主:
手柄尺寸按照907手柄,GND外壳接出导线休眠。

冠簧用的是DC084冠簧4.0x1.7,9mm长、外径6.5mm接GND, 和2.5x0.7,8mm长、外径5.5接正极;2.5x1.7可以竖向减半卷成桶接温度。

顶层有GND、正极和温度导线,然后全铺GND铜。底层大部分是正极和温度铺铜。

最担心的是顶层GND铺铜经过正极两侧冠簧焊盘时铜皮宽度不够,经不住6A。

网友A:
大电流焊盘直连,不要搞那个十字花,还用这么细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焊盘直连,不要搞那个十字花,还用这么细的线

也可以把三根手柄导线直接伸进去焊在三个冠簧侧边,只能焊在一侧,另一侧焊不上了?

网友B:
真佩服自己动手不畏麻烦的精神!其精神值得我这个懒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自己动手不畏麻烦的精神!其精神值得我这个懒人学习。

这要感谢数码论坛鼓励零元折腾的精神,看似变废为宝其实很费脑子。

网友C:
别的大侠弄的,不是管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可以把三根手柄导线直接伸进去焊在三个冠簧侧边,只能焊在一侧,另一侧焊不上了? ...

接线的那个GND焊盘,要么直连,要么把十字线弄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大侠弄的,不是管黄的

是这款吧?

https://oshwhub.com/xpya/t12-shou-bing_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的那个GND焊盘,要么直连,要么把十字线弄粗点

哪个是十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焊盘直连,不要搞那个十字花,还用这么细的线

是说的长方形焊盘下面的十字线吧?
那是选择整体覆盖铜程序自动连接成那样的,只能自己手画了。

网友:
不是便携外出移动用,没必要弄手柄震动开关,我昨天特意琢磨半天才搞清楚焊台休眠插座怎么回事,现在人家都用这种,确实比什么震动开关好用多了,方便多了。

网友:
另外,现在比较好的jbc245手柄,根本就没有PCB,是纯机械零部件,我觉得比PCB更可靠,更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的长方形焊盘下面的十字线吧?
那是选择整体覆盖铜程序自动连接成那样的,只能自己手画了。
...

蓝圈内

网友:
经过这么多人的观看,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可以打板.

网友:
是的那啊

网友D:
后两级是走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两级是走大电流的

是正极与地极吧。
EDA有个图说铺铜宽度与通过电流的关系,GND铺铜在正极两侧太窄,合起来恐怕达不到3mm。

~~~~~~~~~~~~~~~~~
1. GND(地极)和正极(电源正极)
   这两极是大电流通路,负责为加热元件供电。电烙铁头的核心是一个电阻式加热器,工作时需要较大电流(通常几安培)通过GND和正极形成回路,快速产生热量。

2. 温度信号极
   此极连接温度传感器(如热电偶或热敏电阻),仅用于传递微弱的温度信号,电流极小(通常毫安级),不参与加热。

楼主:
重画了,加粗了,最多0.5mm,温度线没加粗

网友:
在覆铜参数设置那里,修改为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