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D卡坏了

楼主(2025-08-10):
用了好多年的行车记录仪,今天突然提示无卡,估计是卡坏了,拔下来用读卡器插电脑上,电脑无反应,确认读卡器是好的。

真是天真,以前没拆过,想着会不会是写保护开关接触不良?拆吧

PAPAGO的行车记录仪,十几年来这是第二个,第一个精度不够,用了几年,换这P10,当年一两千一个,黑呀。

随机套餐选的最高容量存贮卡,也是天价啊

从写保护卡这儿下手,很容易就分开了

就这,哪位高手能修?

哪有什么开关哦,估计是像以前用的软盘那样,写保护在读卡/盘机构里

淘宝上查了一下,号称高速卡的都不便宜啊,容量小了也不行,循环时间不够,哪位大佬有闲置不用的?支援一下

网友A:
黑胶盘,这个就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B:
TF高速卡便宜,换上TF卡,装一个SD卡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高速卡便宜,换上TF卡,装一个SD卡套。

确实,我的一张卡就是这样的

网友C:
现在买这就是赌运气,能过质保期坏的都是幸运的!很多都是卡坏了,店找不到了!我现在的经验是多花几块,在胖东来买,坏了拿小票去换,真的按照官方质保年限换!小票怕丢褪色可以拍照保存也有效!
要不跑趟许昌或新乡买个,哈哈哈!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重新买个新的来用还爽些。

网友:
行车记录仪粘玻璃上不掉?

网友:
这种就是靠边边那个写保护的卡子,插入读卡器的时候顶住一个物理弹片,弹片就知道这卡现在是只读状态.其实识别一了卡了,不可能是写保护,因为写保护不会识别不到卡的

网友:
三楼正解,买TF卡性价比高很多

网友:
SD卡和单反扯上关系了,加上用的少,价格肯定高。高速TF卡加卡套,64G的20来块搞定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三楼正解,以前也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这就是赌运气,能过质保期坏的都是幸运的!很多都是卡坏了,店找不到了!我现在的经验是多花几块,在 ...

京东买售后更好,上门取件

网友:
存储卡没法修吧,买的时候选保修长的吧

网友:
正常,迟早会坏的,没办法。

网友:
SD卡感觉还是闪迪的好,原来坏了寄过去直接换新,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SD卡感觉闪迪的挺好的,原来坏过一张,寄过去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盘,这个就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几千块的也是黑胶一体盘好吧,防尘防水,普通电路板的盘做不到。

网友:
黑胶存储卡算了,不值得修。趴趴狗记录仪质量还行,联咏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高速卡便宜,换上TF卡,装一个SD卡套。

正解,microSD卡便宜,套个卡套放行车记录仪里一样用。
话说用SD大卡的行车记录仪不多了吧,现在的都是小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