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鼓包,会带来哪些风险?

楼主:
鼓包说明电解质被分解,电解质变少不是更安全么,为什么还会有风险

网友A:
手机电池鼓包可能引发以下风险:

一、爆炸与燃烧
鼓包电池内部压力升高,可能导致隔膜破裂并引发正负极短路,瞬间产生高温和气体,造成电池燃烧或爆炸。实验数据显示,鼓包电池在穿刺测试中表面温度可在3秒内突破400℃。 ‌

二、化学污染
电解液分解可能产生氟化氢(HF)、五氟化磷(PF5)等剧毒气体,泄漏后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长期污染。 ‌

设备损坏
鼓包可能导致手机后盖变形、屏幕翘起,甚至引发主板或其他元件损坏。 ‌

三、安全隐患
若电池受到挤压或高温环境,可能加速内部化学反应,导致热失控和电解液泄漏。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

网友:
又称怀孕,有下崽子的风险

网友:
容易短路自爆

网友:
手机电池鼓包,会带来爆炸起火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鼓包可能引发以下风险:

一、爆炸与燃烧

正常锂电池穿刺测试要好很多?

网友:
易引燃裤子

网友:
不能以偏概全

网友:
哈哈,一语抓住关键点,回答高!

网友:
不知道,要是房子什么烧了,请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鼓包可能引发以下风险:

一、爆炸与燃烧

当初还不懂,傻不叽叽的拆开过手机电池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那时候还是非智能机的时候
拆开里面黑乎呼的,还上去用鼻子闻闻,特别的气味
还好没出什么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