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谁知道这个拉马丝杆顶帽怎么拆下来

楼主:
谁知道这个拉马丝杆顶帽怎么拆下来   感谢

网友:
热胀冷缩试试,也就是加热试试

网友:
正牙 反牙
管子钳
角磨机

网友A:
取一段能套到中间丝杆的空心铁管,截成两半套在横梁和顶头中间,回收丝杆就能顶出来!

网友:
是不是顶杆松到头还拧就退出来了

网友:
估计不好拆,不行打点D40.

网友:
没有螺丝的话,用另一个拉马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一段能套到中间丝杆的空心铁管,截成两半套在横梁和顶头中间,回收丝杆就能顶出来! ...

直接收丝杆不知能拉出来吗?装回去就是直接压进去吗  里面没有弹簧弹珠之类的吧,我是丝杆转动不顺滑了 我想用板牙开下丝再装回去

网友B:
再丝杆上套一个合适的开口钢管,然后看看能不能顶下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收丝杆不知能拉出来吗?装回去就是直接压进去吗  里面没有弹簧弹珠之类的吧,我是丝杆转动不顺滑了  ...

感谢大哥  真的这样轻轻一顶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丝杆上套一个合适的开口钢管,然后看看能不能顶下来。

是的  就是这样顶下来了   感谢

网友C:
机械设计的六角头螺钉与压块的安装配合无非是两种情况如下:
第一种:六角头压紧螺钉C型与光面压块A型配合,是靠螺纹拧进去的,显然,把压块反方向拧就可以拧出来。

第二种:六角头压紧螺钉B型与光面压块B型配合,是把一个钢丝挡圈套在螺钉头部槽中然后压入压块的,把螺钉往外拔,应该可以拔出来。

网友C:
应该先拧,拧不出来再拔,否则,原先是拧的,硬拔会把螺纹拔坏的,就不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设计的六角头螺钉与压块的安装配合无非是两种情况如下:
第一种:六角头压紧螺钉C型与光面压块A型配合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先拧,拧不出来再拔,否则,原先是拧的,硬拔会把螺纹拔坏的,就不好拆了。 ...

已经出来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