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装空调,铜管泡沫外包的为何不是铝膜,而是普通塑料胶带?

楼主:
普通塑料胶带不耐暴晒,一段时间后,胶带完全破损,露出铜管隔热泡沫,

再过一段时间,隔热泡沫都要给晒坏,到时候,铜管是不是要直接暴露在空气

  • · wifi|主题: 41, 订阅: 11

网友A:
关键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缠到根部,留10cm多不缠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缠到根部,留10cm多不缠啥意思

留10cm多不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缠到根部,留10cm多不缠啥意思

方便操作。

网友:
主要是老板钱没有给到位。

网友B:
成本因素,包括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可能也有其它因素,比如说增加维修的可能性。。条件许可时可以自己缠。缠过以后寿命可增加3~5年。我自己早就缠了。不过注意安全。

楼主:
10cm多不缠,是哪个位置的10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因素,包括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可能也有其它因素,比如说增加维修的可能性。。条件许可时可以自己缠。 ...

寿命可增加3~5年,是空调整体的寿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因素,包括经济成本及时间成本,可能也有其它因素,比如说增加维修的可能性。。条件许可时可以自己缠。 ...

你用什么缠的

网友C:
楼上的空调外管暴露的太多。

楼主:
你这个空调装好没几个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cm多不缠,是哪个位置的10cm?

当然是外机根部。

网友:
这个空得太多了。可能是铜管加长后,师傅带的隔热套管长度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寿命可增加3~5年,是空调整体的寿命么

是指隔热层的寿命。

网友:
铝箔胶带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带的三米管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原有来的管长度不足,去外面买铜管和保温管自己弄,没把保温管收缩算进去。而且哪小管弯得有点过份,手工差得离谱,好在是在窗台下,自己上网买半米保温管剪开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隔热层的寿命。

隔热层的寿命为何只能增加3、5年?铝箔胶带也会被晒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空调外管暴露的太多。

铜管暴露在外面,容易损坏么?

网友:
计划性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