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洋人的发明,咱加了个关键按钮!但有个 bug…

楼主:
首先,我们要看看交流电的鼻祖洋人用什么测试仪,这个发明不可能是咱们,交流电都是特斯拉发明的,不可能插座测试仪最近才被东方发明出来

1950年代起,美国电气工具品牌(如Klein Tools、GB Instruments)开始量产插座测试仪,供电工和家庭使用。

我必须要超过洋人,就购了一个国际电工品牌的国际化插座测试仪,比洋人还多了一个漏电测试按钮

这就叫:从特斯拉到插座测试仪:洋人的发明,咱加了个关键按钮!但有个 bug…看到最后

妥妥的国际电工品牌,发货地是温州

数码之家,到手就得拆,不过夜,用所谓德国精工的多彩试电笔拆的,显得咱重视

电路原理图,电阻阻值标注都是真实的,阻值68千欧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比洋人测试仪多的漏电测试,就是L E两级之间串了一个按键开关,两个3.6千欧的电阻,合计7.2千欧

不知道为何不用一个电阻?恰好库存电阻吗?计算得知这是模拟了人体触电电流,30.56mA,符合国际标准

根据电路图分析发现,这种测试仪测试不了 N E 颠倒

大家如何补救,不是说修改测试仪,只要判断 E 位置正确与否,就可以了?

网友A:
多加漏电测试图在哪里?

网友B:
早就说了,中国发明了专家。

网友:
这是老外发明的?我一直以为是咱们国人发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漏电测试图在哪里?

你看PCB那张照片那不很明显的,就是在火线和地线之间连了两个电阻一个开关吗?

网友C:
NE接反了一插电直接就跳了,不跳漏保下个月国家电网就来找你了,你家偷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说了,中国发明了专家。

请回答楼下的质疑

网友D:
零火颠倒测漏电。加俩二极管就可以了。
零地接反全凭有没有漏保,因为零地在远端是接在一起的,正常情况下都不带电,这种没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接反了一插电直接就跳了,不跳漏保下个月国家电网就来找你了,你家偷电! ...

原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我又欠国家电网恩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E接反了一插电直接就跳了,不跳漏保下个月国家电网就来找你了,你家偷电! ...

没漏保就不跳了。不跳=偷电不存在的,现在智能电表,分别采集零火电流,取最大值,不影响计费,但差值大可能会上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火颠倒测漏电。加俩二极管就可以了。
零地接反全凭有没有漏保,因为零地在远端是接在一起的,正常情况下 ...

你好,原创主
第二句理解,第一句说的太简要了
能否补充细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漏保就不跳了。不跳=偷电不存在的,现在智能电表,分别采集零火电流,取最大值,不影响计费,但差值大 ...

谢谢,我还以为 @铃兰花匠 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原创主
第二句理解,第一句说的太简要了
能否补充细节?谢谢

这样加俩二极管,型号同板子上的一样,可以在零火接反的情况下,测漏保。只不过意义不大,因为在任意一个接线正确的插座上测一次就可以判断漏保好坏了

网友:
以前高速上干活,焊工去动力柜里自己接的插排,插上角磨机死活不会转。叫我去检查,万用表测电压240正常,然后去看动力柜里接线,丫的接了一根火线和地线。被他们打扰了我在车里的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加俩二极管,型号同板子上的一样,可以在零火接反的情况下,测漏保。只不过意义不大,因为在任意一个 ...

你的话,我觉得有意义是测漏保的前提是插座L N E 接线正确
你强调了前提条件,谢谢

网友F:
规范要求左零右火,只要符合规范就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规范要求左零右火,只要符合规范就能测试。

如果知道合乎规范,那还测它干嘛

这主要就是新房验收用的,我测试发现

我家卧室,起居室,厨房都符合规范,卫生间全不合格,是L N颠倒

网友G:
还以为国内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以为国内搞的

我外甥还以为Wi-Fi是中国人发明的呢?

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