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也能断线?

楼主:
鼠标动不动就傻掉

后来发现线缆根部歪到某个角度就发病,于是拨开线皮,每根线拉扯一下,那根白色的就断开了~内芯齐刷的断了

套个热缩管焊接了

卷把了一下装回去,还不错傻病不犯了

网友:
还不错  可以的

网友A:
这鼠标想用多少年

网友:
这个二十年份的鼠标还可以继续水几贴,比如 更换脚垫,增加配重,滚轮发粘,外壳漂白、透镜抛光 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想用多少年

当年可是100多买的~2个月工资呢,~~~~

网友:
这种线总会断的,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年可是100多买的~2个月工资呢,~~~~

那就是30年前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可是100多买的~2个月工资呢,~~~~

现在搞不好升值了

网友:
长时间使用幅度大肯定会断线的,什么都会有老化

网友:
碰到过 新鼠标在塑料按键里面断线的

网友:
用力过猛,鼠标都受不了。

网友:
习惯动作,遇到这样的情况,直接换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30年前的了

那时候还是稳98和滚球鼠标的天下,USB光电鼠是稀罕物。

网友C:
有线鼠标经常移动,断线很正常,特别是便宜的鼠标,线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鼠标经常移动,断线很正常,特别是便宜的鼠标,线很细。

这个老早的鼠标,线芯品质还不错,每根线都很大劲扯过了,没有扯断,那个断的线芯也是深红色,柔软有容易上锡,只是年深日久的曲折才断掉的~不过还是早年电话手柄线那种扁片缠绕在丝线上的结构更不易断掉。

网友:
时间长了很正常,所以无线鼠标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正好是经常要扭动的地方,断线正常。还是罗技的鼠标,这个芯片好长

网友:
修好了就行,能省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