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智量IVRZLIANG ZL6231S自动档万用表拆解,比众仪ZT102A更小巧

楼主:
P夕夕平台推送优惠后,$17.55买的万用表加两节倍量1.2V充电池和充电器

刚收到就直接开拆

造工怎么样? 我不会看,大家帮忙看看吧

拆了胶套的样子,变得更小了

和众仪102A比较,更小一点

简单用一节电池测了一下直流压,和众仪102A对比

由于这次是拆解,所以没有其他测试,而且我也没有条件去测
至于它的精度我也不懂测
这个型号的万用表我也没找到有其他人拆,可能我是全网首拆

网友A:
做工还不错   应该不错

网友:
额,好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不错   应该不错

我不懂看,你懂的话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推送的优惠价
正常价格是二十多而已

网友B:
保险管看着怎么好像不怎么保险啊,金属引脚处安装时不注意歪一点就碰到旁边那个大电阻了

网友C:
这个看着有点丑啊

网友D:
关键是要耐用与精度

网友E:
电池仓好评,还带表笔可充电池充电器,这个价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耐用与精度

这个价格谈耐用和精度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有点丑啊

我觉得还好吧,反正都差不多,可能是它缩小了显得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仓好评,还带表笔可充电池充电器,这个价还要什么自行车

电池仓用弹簧比较好扣
那天购买的时候带不带电池和充电器都是同价,那样肯定选带的啊,虽然我不一定会用,但是同价不要的话好像说不过去吧

网友F:
和别的没多大区别,起手0.6伏,这说明表的线性是很差的,不要求高精度还是能用的,做工还行

网友:
不要求太高,一般家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价钱还算可以

网友:
这牛屎真亮啊
自动挡,电容量程也挺大,这价位真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看着怎么好像不怎么保险啊,金属引脚处安装时不注意歪一点就碰到旁边那个大电阻了 ...

会吗?不是有一段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别的没多大区别,起手0.6伏,这说明表的线性是很差的,不要求高精度还是能用的,做工还行 ...

测了几节电池的电压,测出来的结果都比众仪低一点点
这种表应该也不能其望有多精准吧,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只要不是太离普就还好吧,不过其他的我也没什么条件去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牛屎真亮啊
自动挡,电容量程也挺大,这价位真超值

灯光问题吧
电容的反应速度比较慢,测电容需要手动按到电容档去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