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的led灯只闪不亮了,大佬们给看看

楼主:
服役了几年忘记了,昨天只闪不亮,确定不是墙壁开关的问题,BP9833驱动板上也没有烧毁的痕迹,电容也没怀孕,灯珠也有店亮光,也没有烧的痕迹。大佬们给看看,谢谢!

楼主:
服役时间感觉也就5-6年,还不如日光灯呢

网友:
电容没怀孕,并不能代表电容就是好的,要离线测试过才能确定好坏,观察外观没什么用的

网友:
换电容,换电容,换电容

网友:
看看LED灯芯是不是有坏的了,我一个佛山照明的灯也是上电闪,有一组灯芯坏了

网友A:
简单,你用6V一个一个灯珠点亮看一下,6V如何得到?4个干电池或可调电源,如果都是正常点亮,哪就换电源,简单不?

网友:
先查灯珠,再查驱动

网友:
测量一下灯板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你用6V一个一个灯珠点亮看一下,6V如何得到?4个干电池或可调电源,如果都是正常点亮,哪就换电源, ...

还得刮开灯板,麻烦
还是先换电容再说吧,死马医一下

网友:
换电容,或许有灯珠开路了。

网友:
楼上都已经说清楚了,我怀疑是某个灯珠坏了

网友:
电容,主滤波电容挂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试,或者用表测试单个LED

网友:
不是电容就是灯珠的问题

网友:
这个驱动还行

网友:
总是感觉LED灯的寿命不如节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得刮开灯板,麻烦
还是先换电容再说吧,死马医一下

刮开灯板?为何要刮开灯板?特尖表笔接上6V电源,往灯珠两端一捅就完事,没有特尖表笔普通表笔磨尖就行,没有普通表笔一条铜线磨尖也行

网友:
两节电池,插灯珠两边,检查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