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9-26双贴黑片TC7DDL多图杀猫

楼主:
暴露年龄的标题,现在光猫一般杀不掉
群联贴东芝一般不用动跳线

重点是这货和09-v不一样,正片工具不能TOGGLE2.0这个颗粒我在09V上是可以土狗2的
而且如果是sttool产完第一次弹出设备都是07 boot rom,所以09v和07v就是类似3281和3280,09-26和09-v也是这么个关系

--------------------------------------
过程:原来这俩颗粒就是在单帖09V上的,拆下没清空贴完直接STTOOL开两次,其实是想偷懒,毕竟低格要1个多小时,后面开错工具用了宏芯宇的2309写入读取爆红
----------------------------------

--------------------------------------------------------------------------
实在不想再费一个小时多,就继续折腾白片工具
--------------------------------------------------------------------------
选DO NOT CHECK无土狗模式

--------------------------------------------------------------------
选TOGGLE\ONFI土狗一代模式
--------------------------------------------------------------------

------------------------------------------------------------------
不死心选土狗2.0
------------------------------------------------------------------

楼主:
补一张跑圈

网友A:
玩群联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群联的都是高手

你这话说的,看你发帖,你才是高手

网友:
还是专业人士讲的详细。

网友B:
群联09或者11这种不好开的主控,开出来能用就行,别要求太多
一堆玄学错误比如CT-Preformat Status Error之类,得去翻Log看具体报错,而且还不一定解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09或者11这种不好开的主控,开出来能用就行,别要求太多
一堆玄学错误比如CT-Preformat Status Error之 ...

有固件都能开,你看闪迪那些没工具或者马甲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