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兄弟PT-D200标签打印机加装Type-C供电接口

楼主:
很久之前买的兄弟标签机,一直以来用着感觉还可以,就是兄弟作为一家日本企业,采用了日厂标配的反人类外正内负接口,导致外接电源时不方便,今天要用它,顺便给它加装一个USB-C接口来供电。

生产日期2013年,今天它都快12岁了;

外正内负的5.5mm供电接口,电压9v;

打开后面色彩仓即可看到螺丝孔,拧开就能轻松打开;

电源小板,准备在原接口的旁边加装C口;

使用烙铁头+C口母座外壳的方式给外壳烫出一个印子,其实也可以直接烫穿,不过这个外壳比较厚;

成功开出连接器的孔位;

C口小板采用的是维简的诱骗模块,直接诱骗出9V;

这个位置正好还可以利用后面的塑料柱顶住进行加固;

使用热熔胶进行固定并将正负极电源线焊接到电源小板上;

合盖看一下,开的还行,没那么难看;

插上线,成功诱骗9V挡位,标签机工作正常,收工。

网友:
直接诱骗9V,是不是只能使用新的充电头,老式的充电头不能用?

网友:
兄弟标签机

网友:
动手能力强,改造的不错。

网友:
最近有打算等双11的时候买一台标签机,搞不懂兄弟这么多型号感觉都差不多,只是外观差别挺大,而且每次打印前面都要浪费一节纸,相比国产会自动回滚就差点了,有没有玩标签机的大神科普一下怎样选标签机

网友:
搞不懂兄弟这么多型号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改造的真不错

网友:
DC口比C口耐用的多

网友:
这种标签打印机用的是热敏纸吗?

网友:
干电池位置可以直接改成7.4V的锂电池,我的就是这样用,不用每次充着电来操作。你的C口做的太漂亮了,直接改成电池,方便很多。

网友:
所谓反人类的外正内负接口,我的印象中最初的收音机等接口大多数是这样的;后来随着电子电器的发展,特别是小交换机路由器等的普及,慢慢地外负内正接口才逐渐流行起来。

网友:
老式的充电头不能用

网友:
改得不错,问题是这个C口电流能过1.5A吗?现在这种机子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