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某手机电池会突然掉电,为何会这样?

楼主:
之前电量可以用到20%,然后快速掉电,

现在电量还剩余50%,然后手机会马上黑屏,接着充电显示电量为0,
为何会这样?
从50%剩余电量到0%电量,1秒之内就完成了,为何掉电速度这么快,跟拔电源差不多

网友:
电池已经寿终正寝

网友:
什么高档手机。

网友:
电池不行的一种表现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混数码之家的都知道,你就不懂?

网友:
电池不行了,支持不了突然大电流

网友:
电量突然下降,说明电池内部开始不行了,同样电流,一下就拉底电压,保护自动关机了。

换电池,或者直接换新手机。

网友:
电池彻底完蛋了,

网友:
也许是主板的问题,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换电池后情况依旧,修手机师傅讲是主板的事儿。

网友:
基本上我的某米手机要换机的时候都这样。电池肯定不行了,去修的时候师傅说主板也老化严重,换电池不如直接换机。

网友:
电池老化的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是电压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