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德力西DEM P1万用表电阻档有时不正常

楼主:
偶得的德力西DEM P1万用表,到手电阻档有问题(二极管档有底数,而且跳),测得Q11软击穿了换了后,电阻档有一半时间感觉不正常,拆掉Q10现象依旧,板子上也没有其它元件了啊,怀疑主控有问题了。
这主控是单片机吗?有没有更换的可能?
谢谢!

站内搜索到的相关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6046&fromuid=3113625

网友:
祝贺这样的故障很难查找

网友:
这主控还是牛屎,怎么找?放弃。德力西这个是坑爹亲拍,我买了好几款工具都扔了。性价比。

网友:
这表看着不错啊

网友:
看着比垃圾表要强不少

网友:
似乎低阻档位都是保险保护,只有高阻档位有ptc保护,如果误测高压,确实可能导致芯片损坏,可以看看电阻挡位转盘相关线路走向是不是和q11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