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太讲究!国际电工插头不吸磁铁为哪般?

楼主:
我故意把磁铁放在三个插头中间,证明确实不吸引

我之前唯一不吸磁铁的插头只有iPhone原装充电头,其他所有充电头插头都吸磁铁

出于成本考量一般不大可能是铜的,但这个特殊,插头是与PCB焊接的

难度为了实现焊接采用了铜?用手掰发现很硬,不像铝

出于焊接,也不大可能是铝,也许真是铜

网友:
估计是镀铜的

网友:
插头不吸磁铁 铜的

网友:
是不是铜得看价格多少。

网友A:
基本上但凡是个正经的插线板插头,以及常见的所有电饭煲冰箱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电视饮水机电脑的插头,都是黄铜镀镍不吸磁,黄铜兼具导电性和机械强度,镀镍防氧化。而很多小功率手机充电头,路由器光猫机顶盒的电源适配器头子,以及某些烤鞋器等杂牌小功率玩意儿用的就是铁插片镀镍,反正功率不大,电流不会超过1A,随便一个铁片也能扛得住,但是铁片缺点很明显,对你的插板不友好,铁的硬度高,经常插拔会剐蹭掉插线板里插片镀锡层,并逐渐刮出底子和伤痕出来。像路由器光猫机顶盒这些插上去基本就不会再动它的来说倒无所谓。

我也实际测了几个充电头,发觉其实品牌头子和知名代工厂的头子都是黄铜插脚,例如这四个苹果,小米,乐视和辰阳制造的头子。而旁边三个2元买的白色头子,都是铁脚,并且巧的是,这三个头子都是纹波高到爆的垃圾头子,vpp300多mv,远超1%电源电压的标准,只是个拿来点usb灯和usb加热器,不能给带芯片的设备充电,会损伤减寿。而上面四个铜脚插头都是纹波合格品,特别是苹果的头子,满功率纹波只有15mv,简直优秀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但凡是个正经的插线板插头,以及常见的所有电饭煲冰箱空调电磁炉微波炉电视饮水机电脑的插头,都是黄 ...

读你的长文总能受益匪浅,至少从经验看,充电头的脚吸引磁铁,它的纹波就不合格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拿挫刀刮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东西,也的确是一分钱一分货吧,你说苹果的充头头好,我也不反驳,那就是十分钱一分货呗。

网友:
读你的长文总能受益匪浅

网友:
不吸磁的插头一般是铜合金的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读你的长文总能受益匪浅,至少从经验看,充电头的脚吸引磁铁,它的纹波就不合格 ...

充电头的脚吸引磁铁,它的纹波就不合格 ------ 消除纹波是靠电路实现的,与插头材质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的脚吸引磁铁,它的纹波就不合格 ------ 消除纹波是靠电路实现的,与插头材质没有关系吧? ...

应该是说,连铜脚插片都不舍得用的,质量也不会好到哪去。

网友:
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的脚吸引磁铁,它的纹波就不合格 ------ 消除纹波是靠电路实现的,与插头材质没有关系吧? ...

我不会蠢到这种程度,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判断的经验

网友:
想知道是否铜的就刮一下表皮,立见分晓。
铜的也分很多种,不必然高成本。惨白色的铜角阀(强磁轻微吸引)跟焦黄的电力铜件(强磁都不吸)就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用的航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