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刚才看电影 叮咚一声响 插无线网卡USB 失灵一个 ……

楼主:
电脑刚才看电影  叮咚一声响  无线没有了 , 重启电脑  无线网卡不亮  换到旁边好了 ……

原来插无线网卡USB口 失灵 ,旁边三个还是好的  ……

网友:
出现了电压不稳的情况吧。

网友:
可能是击穿了

网友:
可能过两天又好了,我的笔记本就有个口时好时坏,现在插着个蓝牙适配器,正常很久了

网友:
USB3.0需要插快一点,慢一点就会变USB2.0

网友:
触点有氧化或者是松了用针跟它挑一挑。

网友:
关机,断开电源线两分钟,再开机可能就好了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长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长了还是。。。

不是氧化之类的  网速不好断断续续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长了还是。。。

有可能 U口变网口,不间断数据的传输,过热导致某个小电容/电阻不堪重负挂了

网友:
没把南桥带走就算万幸了

网友:
防浪涌元件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