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焊台改245烙铁头并增加两个休眠接点

楼主:
前两年买的雪驹T12焊台,刚买来时很喜欢,可去年用了T80P后,小甜甜就变牛夫人了,打入冷宫至今

这两天又心血来潮,想着桌面固定用,其实这个焊台挺好用的,而且它电源240瓦,比PD供电的T80P更给力,于是拼夕夕上买了245的手柄散件,回来自己组装。

组装过程遇到问题了,原配手柄是4根线,手柄内有个震动开关控制焊台休眠,新买的245手柄只有3根线,琢磨半天心里没底,只有去咨询淘宝店家,这里要表扬一下雪驹老板,买了两年多了,而且这次是在其他渠道买的配件,但还是很乐意提供咨询和示意图折腾半天,总算通电加热啦。

但还有个休眠控制问题没有解决,本来还想着模仿原手柄,换根4芯线,再去买个震动开关想办法给塞到手柄里,后来转念一想,又不是移动用,干嘛要手柄控制休眠,还是采用休眠座方案更方便好用,于是又是一番琢磨,动用了雕刻机,最终搞定。

两个休眠触点,一个是侧方孔式休眠座(主休眠座),同时考虑用大铲子等异形烙铁头时的休眠控制,于是又增加了一个笔架休眠座,这样想吃红糖吃红糖,想吃白糖吃白糖,两个休眠触点都采用黄铜材质,实测非常灵敏。
上图

楼主:
视频来一个,灵敏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来一个,灵敏的很

视频来一黑。

网友B:
t12改c245 显示温度不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来一黑。

网站速度到了晚上慢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改c245 显示温度不一样的吧

焊台可以选烙铁头。
另外也要微调一下PID,50、100、200、300、400℃分别校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站速度到了晚上慢的很

跟网速没关系,问问前面 手搓数控怎么传视频的吧。昨天人家也后面才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