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无标识的简易手持小风扇拆一波,果然刷新我的认知,不想改了

楼主:
家里一堆的各种手持小风扇,包括可以充电的,可以更换18650电池的。

位于中间这个绿色,做工感觉最简陋(啥厂家及参数标识也没有,外壳也比较松散,模具做工明显不如旁边的两个),所以先拿来开刀。
淡淡的青绿色,背面有个专利号以及MADE IN CHINA,然后就啥文字、图片全无。
侧面——左侧是开关(是的,仅仅只有一档,就是开与关),右侧是3.5mm的DC圆口。

刚才说了,外壳比较松垮,所以捏住机身,出现缝隙后。
沿着合模线用指甲划过去。。。顺利打开

我的个娘亲耶,这里面是出乎我意料的简陋啊。。。
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只有一档能用),一颗DC充电座,一颗小可爱(铅酸蓄电池),还有一个小电机(不好意思,没心思继续拆了),以及几根连接线。

跟上次拆机的大红袍18650电池比比大小,额,貌似空间不太够啊。。。想换电池或者控制板都还要考虑是否塞得下。。。我太难了!!!

哎,先看到这里。试试小电瓶好像电力还挺足,不过直接适配器插头到DC座充电,这寿命估计也不久啊。。。
算了,不纠结,不纠结,简陋的就用着,看日后挂了再先办法吧,实在没搞头。、、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这几天再试着拆另外几个,然后发帖。

网友:
有刷用铜片的还好,用碳刷的边吹边吸碳粉味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该有的都有,升级意义不大

网友:
不知充电器5v的还是专用的?
想改锂电可以用软包的~啥尺寸都有。

网友:
电机不是无刷的,都没啥兴趣改了。

网友:
收到货的时候,以极低的价格买个开心,值得啊

网友:
没办法这东西真的是垃圾,为什么会有这种产品出来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贷,材料费省了质量差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能用就行。

网友:
改软包锂电,

网友:
极简主义风格

网友:
这种有刷的就没什么必要改了

网友:
这小风扇是我见过的风扇里最省的一个了

网友A:
改的话用短粗锂电芯,加充电板。

网友:
这做工,改的欲望都没有,直接扔垃圾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话用短粗锂电芯,加充电板。

总感觉从SONY相机里拆出来的18500那种电芯放到这里是不是有点浪费(不过电芯不用也会浪费,哇哈哈),充电板我倒是可以去找块蓝牙耳机充电仓的那种,还带数显的。
先用着,废了再改,小风扇的动力还可以,比旁边的风量足一些

网友:
铅酸维护好了用5年是没有问题的,要记住不用时至少每半年冲一次电,欠压后报废的快!